ds18b20用于轴承温度测量温度全1

楼主(2015-09-24):
用18b20测量轴承的温度,现在在轴承不工作的时候温度测量正常,当轴承开始工作(用电机拖动轴承旋转),18b20采集的温度暂存器中的值全为1,转化后为-0.0625,什么原因呢?谁能解答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电机工作干扰到了18B20,尤其是18B20到单片机的传输线。
2、电机工作干扰到了你的单片机。

网友B:
干扰信号干扰了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电机工作干扰到了18B20,尤其是18B20到单片机的传输线。
2、电机工作干扰到了你的单片机。 ...

我用的dsp控制18b20,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信号干扰了数据传输

能具体点吗 什么干扰的可能,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 什么干扰的可能,怎么处理呢

电机很多情况下就是干扰源,有时加光耦隔离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很多情况下就是干扰源,有时加光耦隔离可以解决

我用内置ds18b20的传感器去测量一个由电机拖动的轴承的轴承座的温度,传感器通过电缆线引进我们的板子,怎么加光耦啊

楼主:
打算用阻容滤波,发现有一定的效果,对波形有一点改善,但是电容太大的时候会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导致18b20的时序出现问题,电容小又没有作用,怎么办?

网友C:
电缆长度,类型,是否屏蔽,上拉电阻的取值,你的处理程序都会影响,

网友D:
系统设计问题了,在电机、变频器环境使用长线引出的DS1820,那是很不好的。
还是采用NTC电阻,ADC测量温度,这样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设计问题了,在电机、变频器环境使用长线引出的DS1820,那是很不好的。
还是采用NTC电阻,ADC测量温度 ...

硬件已经确定了,发现时辐射的干扰,我把引出线捆成一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缆长度,类型,是否屏蔽,上拉电阻的取值,你的处理程序都会影响,

应该是电缆受到了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