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20/CC2530有一个功能可以降低90%的传输功耗,很多人没有用到

楼主(2015-09-24):
SRC PEND,源地址判断功能。支持24个源地址判断。
应用方式如下:休眠节点唤醒后,向协调器发起一个请求接收,然后打开RX电路。协调器如果有数据发给休眠节点,事先把接收端的地址填入源地址判断缓存,收到休眠节点的请求后会产生一个中断,并在500us后决定要不要发数据给休眠节点。休眠节点唤醒发出请求后,如果500us没有收到协调器的判断,立即休眠。如果有数据,继续接收数据。
在实际应用时,休眠节点不是每一次唤醒都会接收数据,如果每次都打开RX,会白白浪费电流。以每唤醒10次后,收到一次数据来计算功耗,可以节省90%的功耗。
TI自己的协议栈,已经实现了该功能。

网友A:
什么情况楼主?求附上具体代码围观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楼主?求附上具体代码围观围观
/*********************************************************************
* @fn          MAC_SrcMatchEnabl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nabled AUTOPEND and source address matching.
*             This function shall be not be called from
*             ISR. It is not thread safe.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MAC_SrcMatchEnable (void)
{
  /* Turn on Frame Filter (TIMAC enables frame filter by default), TBD */
  MAC_RADIO_TURN_ON_RX_FRAME_FILTERING();

  /* Turn on Auto ACK (TIMAC turn on Auto ACK by default), TBD */
  MAC_RADIO_TURN_ON_AUTO_ACK();

  /* Turn on Autopend: set SRCMATCH.AUTOPEND and SRCMATCH.SRC_MATCH_EN */
  MAC_RADIO_TURN_ON_SRC_MATCH();

  /* Set SRCMATCH.AUTOPEND */
  MAC_RADIO_TURN_ON_AUTOPEND();

  /* AUTOPEND function requires that the received
   * frame is a DATA REQUEST MAC command frame
   */
  MAC_RADIO_TURN_ON_AUTOPEND_DATAREQ_ONLY();

  /* Configure all the globals */
  macSrcMatchIsEnabled = TRUE;
}

/*********************************************************************
* @fn          MAC_SrcMatchAddEntry
*
* @brief       Add a short or extended address to source address table. This
*              function shall be not be called from ISR. It is not thread safe.
*
* @param       addr  - a pointer to sAddr_t which contains addrMode
*                      and a union of a short 16-bit MAC address or an extended
*                      64-bit MAC address to be added to the source address
*                       table.
* @param       panID - the device PAN ID. It is only used when the addr is
*                      using short address

* @return      MAC_SUCCESS or MAC_NO_RESOURCES (source address table full)
*              or MAC_DUPLICATED_ENTRY (the entry added is duplicated),
*              or MAC_INVALID_PARAMETER if the input parameters are invalid.
*/
uint8 MAC_SrcMatchAddEntry ( sAddr_t *addr, uint16 panID )
{
  uint8 index;
  uint8 entry[MAC_SRCMATCH_SHORT_ENTRY_SIZE];

  /* Check if the input parameters are valid */
  if ( addr == NULL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EXT))
  {
    return MAC_INVALID_PARAMETER;
  }

  /* Check if the entry already exists. Do not add duplicated entry */
  if ( macSrcMatchCheckSrcAddr( addr, panID ) != MAC_SRCMATCH_INVALID_INDEX )
  {
    return MAC_DUPLICATED_ENTRY;
  }

  /* If not duplicated, write to the radio RAM and enable the control bit */

  /* Find the first empty entry */
  index = macSrcMatchFindEmptyEntry(addr->addrMode);

  if ( (index == MAC_SRCMATCH_SHORT_MAX_NUM_ENTRIES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index == MAC_SRCMATCH_EXT_MAX_NUM_ENTRIES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EXT) )
  {
    return MAC_NO_RESOURCES;   /* Table is full */
  }

  if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
    /* Write the PanID and short address */
    entry[0] = LO_UINT16( panID );  /* Little Endian for the radio RAM */
    entry[1] = HI_UINT16( panID );
    entry[2] = LO_UINT16( addr->addr.shortAddr );
    entry[3] = HI_UINT16( addr->addr.shortAddr );
    MAC_RADIO_SRC_MATCH_TABLE_WRITE( ( index * MAC_SRCMATCH_SHORT_ENTRY_SIZE ),
                   entry, MAC_SRCMATCH_SHORT_ENTRY_SIZE );
  }
  else
  {
    /* Write the extended address */
    MAC_RADIO_SRC_MATCH_TABLE_WRITE( ( index * MAC_SRCMATCH_EXT_ENTRY_SIZE ),
                   addr->addr.extAddr, MAC_SRCMATCH_EXT_ENTRY_SIZE );
  }

  /* Set the Autopend enable bits */
  macSrcMatchSetPendEnBit( index, addr->addrMode );

  /* Set the Src Match enable bits */
  macSrcMatchSetEnableBit( index, TRUE, addr->addrMode);

  return MAC_SUCCESS;
}

/*********************************************************************
* @fn         MAC_SrcMatchDeleteEntry
*
* @brief      Delete a short or extended address from source address table.
*             This function shall be not be called from ISR. It is not thread
*             safe.
*
* @param      addr  - a pointer to sAddr_t which contains addrMode
*                     and a union of a short 16-bit MAC address or an extended
*                     64-bit MAC address to be deleted from the source address
*                     table.
* @param      panID - the device PAN ID. It is only used when the addr is
*                     using short address
*
* @return     MAC_SUCCESS or MAC_INVALID_PARAMETER (address to be deleted
*                  cannot be found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uint8 MAC_SrcMatchDeleteEntry ( sAddr_t *addr, uint16 panID  )
{
  uint8 index;

  if ( addr == NULL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EXT))
  {
    return MAC_INVALID_PARAMETER;
  }

  /* Look up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and find the entry. */
  index = macSrcMatchCheckSrcAddr( addr, panID );

  if( index == MAC_SRCMATCH_INVALID_INDEX )
  {
    return MAC_INVALID_PARAMETER;
  }

  /* Clear Src Match enable bits */
  macSrcMatchSetEnableBit( index, FALSE, addr->addrMode);

  return MAC_SUCCESS;
}

/*********************************************************************
* @fn          MAC_SrcMatchAckAllPending
*
* @brief       Enabled/disable acknowledging all packets with pending bit set
*              The application normally enables it when adding new entries to
*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fails due to the table is full, or
*              disables it when more entries are deleted and the table has
*              empty slots.
*
* @param       option - TRUE (acknowledging all packets with pending field set)
*                       FALSE (address filtering and FSM control sets the
*                              pending field)
*
* @return      none
*/
void MAC_SrcMatchAckAllPending ( uint8 option  )
{
  if( option == TRUE )
  {
    macSrcMatchIsAckAllPending = TRUE;

    /* Set the PENDING_OR register */
    MAC_RADIO_TURN_ON_PENDING_OR();
  }
  else
  {
    macSrcMatchIsAckAllPending = FALSE;

    /* Clear the PENDING_OR register */
    MAC_RADIO_TURN_OFF_PENDING_OR();
  }
}

/*********************************************************************
* @fn          MAC_SrcMatchCheckAllPending
*
* @brief       Check if acknowledging all packets with pending bit set
*              is enabled.
*
* @param       none
*
* @return      MAC_AUTOACK_PENDING_ALL_ON or MAC_AUTOACK_PENDING_ALL_OFF
*/
uint8 MAC_SrcMatchCheckAllPending ( void )
{
  if( macSrcMatchIsAckAllPending == TRUE )
  {
    return MAC_AUTOACK_PENDING_ALL_ON;
  }

  return MAC_AUTOACK_PENDING_ALL_OFF;
}

/*********************************************************************
* @fn          MAC_SrcMatchCheckResult
*
* @brief       Check the result of source matching
*
* @param       index - index of the entry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 @return      TRUE or FALSE
*/
MAC_INTERNAL_API bool MAC_SrcMatchCheckResult( void )
{
  uint8 resIndex;

  if ( macSrcMatchIsAckAllPending )
  {
    return (TRUE);
  }

  MAC_RADIO_SRC_MATCH_RESINDEX( resIndex );

  return ( resIndex & AUTOPEND_RES );
}

/*********************************************************************
* @fn          macSrcMatchFindEmptyEntry
*
* @brief       return index of the first empty entry found
*
* @param       macSrcMatchAddrMode - Address Mode for the entry. Valid values
*              are SADDR_MODE_SHORT or SADDR_MODE_EXT
*
* @return      uint8 - return index of the first empty entry found
*/
static uint8 macSrcMatchFindEmptyEntry( uint8 macSrcMatchAddrMode )
{
  uint8  index;
  uint24 shortAddr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SHORTADDR_EN();
  uint24 extAddr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EXTADDR_EN();
  uint24 enable = shortAddrEnable | extAddrEnable;

  if( macSrcMatch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
     for( index = 0; index < MAC_SRCMATCH_SHORT_MAX_NUM_ENTRIES; index ++ )
     {
       /* Both 2n bit of extAddrEnable and
        * corresponding bit of shortAddrEnable must be clear
        * in order to assume that the entry location for a short address
        * is not used.
        */
       if( (extAddrEnable & ((uint24)0x01 << ((index/2)*2))) == 0 &&
           (shortAddrEnable & ((uint24)0x01 << index)) == 0 )
       {
         return index;
       }
     }
   }
   else
   {
     for( index = 0; index < MAC_SRCMATCH_EXT_MAX_NUM_ENTRIES; index++ )
     {
       /* Both 2n bit of extAddrEnable and
        * 2n bit and 2n+1 bit of shortAddrEnable must be clear in order
        * to assume that the entry location for an extended address
        * is not used.
        */
       if( (enable & ((uint24)0x03 << (index*2))) == 0 )
       {
         return index;
       }
     }
   }
  return index;
}

/*********************************************************************
* @fn         macSrcMatchCheckSrcAddr
*
* @brief      Check if a short or extended address is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This function shall not be called from ISR. It is not thread safe.
*
* @param      addr - a pointer to sAddr_t which contains addrMode
*                    and a union of a short 16-bit MAC address or an extended
*                    64-bit MAC address to be checked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param      panID - the device PAN ID. It is only used when the addr is
*                     using short address

* @return     uint8 - index of the entry in the table. Return
*                     MAC_SRCMATCH_INVALID_INDEX (0xFF) if address not found.
*/
static uint8 macSrcMatchCheckSrcAddr ( sAddr_t *addr, uint16 panID  )
{
  uint8 index;
  uint8 *pAddr;
  uint8 entrySize;
  uint8 indexUsed;
  uint8 indexSize;
  uint8 entry[MAC_SRCMATCH_SHORT_ENTRY_SIZE];
  uint8 ramEntry[MAC_SRCMATCH_EXT_ENTRY_SIZE];
  uint24 enable;

  /*
   Currently, shadow memory is not supported to optimize SPI traffic.
  */
  if( 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
    entry[0] = LO_UINT16( panID );  /* Little Endian for the radio RAM */
    entry[1] = HI_UINT16( panID );
    entry[2] = LO_UINT16( addr->addr.shortAddr );
    entry[3] = HI_UINT16( addr->addr.shortAddr );
    pAddr = entry;
    entrySize = MAC_SRCMATCH_SHORT_ENTRY_SIZE;
    indexSize = 1;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SHORTADDR_EN();
  }
  else
  {
    pAddr = addr->addr.extAddr;
    entrySize = MAC_SRCMATCH_EXT_ENTRY_SIZE;
    indexSize = 2;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EXTADDR_EN();
  }

  for( index = 0; index < MAC_SRCMATCH_SHORT_MAX_NUM_ENTRIES; index += indexSize )
  {
    /* Check if the entry is enabled */
    if( macSrcMatchCheckEnableBit( index, enable ) == FALSE )
    {
      continue;
    }

    indexUsed = index / indexSize;

    /* Compare the short address or extended address */
    MAC_RADIO_SRC_MATCH_TABLE_READ( ( indexUsed * entrySize ), ramEntry, entrySize );

    if( osal_memcmp( pAddr, ramEntry, entrySize ) == TRUE )
    {
      /* Match found */
      return indexUsed;
    }
  }

  return MAC_SRCMATCH_INVALID_INDEX;
}

/*********************************************************************
* @fn          macSrcMatchSetPendEnBit
*
* @brief       Set the enable bit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 @param       index - index of the entry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param       macSrcMatchAddrMode - Address Mode for the entry. Valid values
*              are SADDR_MODE_SHORT or SADDR_MODE_EXT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macSrcMatchSetPendEnBit( uint8 index, uint8 macSrcMatchAddrMode )
{
  uint24 enable;
  uint8 buf[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if( macSrcMatch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SHORTADDR_PENDEN();
    enable |= ( (uint24)0x01 << index );
    osal_buffer_uint24( buf,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SET_SHORTPENDEN( buf );
  }
  else
  {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EXTADDR_PENDEN();
    enable |= ( (uint24)0x01 << ( index * EXT_ADDR_INDEX_SIZE ) );
    enable |= ( (uint24)0x01 << ( ( index * EXT_ADDR_INDEX_SIZE ) + 1 ) );
    osal_buffer_uint24( buf,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SET_EXTPENDEN( buf );
  }
}

/*********************************************************************
* @fn          macSrcMatchSetEnableBit
*
* @brief       Set or clear the enable bit in the SRCMATCH EN register
*
* @param       index  - index of the entry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param       option - true (set the enable bit), or false (clear the enable
*                       bit)
* @param       macSrcMatchAddrMode - Address Mode for the entry. Valid values
*              are SADDR_MODE_SHORT or SADDR_MODE_EXT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macSrcMatchSetEnableBit( uint8 index,
                                    bool option,
                                    uint8 macSrcMatchAddrMode )
{
  uint24 enable;

  if( option == TRUE )
  {
    if( macSrcMatch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SHORTADDR_EN();
      enable |= ( (uint24)0x01 << index );
      MAC_RADIO_SRC_MATCH_SET_SHORTEN( enable );
    }
    else
    {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EXTADDR_EN();
      enable |= ( (uint24)0x01 << ( index *  EXT_ADDR_INDEX_SIZE) );
      MAC_RADIO_SRC_MATCH_SET_EXTEN( enable );
    }
  }
  else
  {
    if( macSrcMatchAddrMode == SADDR_MODE_SHORT )
    {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SHORTADDR_EN();
      enable &= ~( (uint24)0x01 << index );
      MAC_RADIO_SRC_MATCH_SET_SHORTEN( enable );
    }
    else
    {
      enable = MAC_RADIO_SRC_MATCH_GET_EXTADDR_EN();
      enable &= ~( (uint24)0x01 << ( index * EXT_ADDR_INDEX_SIZE ) );
      MAC_RADIO_SRC_MATCH_SET_EXTEN( enable );
    }
  }
}

/*********************************************************************
* @fn          macSrcMatchCheckEnableBit
*
* @brief       Check the enable bit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 @param       index - index of the entry in the source address table
* @param       enable - enable register should be read before passing
*              it here
*
* @return      TRUE or FALSE
*/
static bool macSrcMatchCheckEnableBit( uint8 index, uint24 enable)
{
  if( enable & ((uint24)0x01 << index ))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 @fn          macSrcMatchGetShortAddrPendEnBit
*
* @brief       Return the SRCMATCH ShortAddr Pend enable bitmap
*
* @param       none
*
* @return      uint24 - 24 bits bitmap
*/
static uint24 macSrcMatchGetShortAddrPendEnBit( void )
{
  uint8 buf[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MAC_RADIO_GET_SRC_SHORTPENDEN( buf );

  return osal_build_uint32( buf, 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
}

/*********************************************************************
* @fn          macSrcMatchGetExtAddrPendEnBit
*
* @brief       Return the SRCMATCH Extended Address Pend enable bitmap
*
* @param       none
*
* @return      uint24 - 24 bits bitmap
*/
static uint24 macSrcMatchGetExtAddrPendEnBit( void )
{
  uint8 buf[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MAC_RADIO_GET_SRC_EXTENPEND( buf );

  return osal_build_uint32( buf, 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
}

/*********************************************************************
* @fn          macSrcMatchGetShortAddrEnableBit
*
* @brief       Return the SRCMATCH ShortAddr enable bitmap
*
* @param       none
*
* @return      uint24 - 24 bits bitmap
*/
static uint24 macSrcMatchGetShortAddrEnableBit( void )
{
  uint8 buf[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MAC_RADIO_GET_SRC_SHORTEN( buf );

  return osal_build_uint32( buf, 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
}

/*********************************************************************
* @fn          macSrcMatchGetExtAddrEnBit
*
* @brief       Return the SRCMATCH ExtAddr enable bitmap
*
* @param       none
*
* @return      uint24 - 24 bits bitmap
*/
static uint24 macSrcMatchGetExtAddrEnableBit( void )
{
  uint8 buf[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MAC_RADIO_GET_SRC_EXTEN( buf );

  return osal_build_uint32( buf, MAC_SRCMATCH_ENABLE_BITMAP_LEN );
}

网友A:
嗯,好的,谢谢楼主。我在mac_autopend.c文件中看到类似的函数了,现在有个疑惑,该协议栈是否自动实现了楼主您提到的省电功能?还是要我们添加代码去调用某个函数来实现省电?PS:楼主您的协议栈是什么版本?(我的是2.3.0-1.4.0)

网友B:
楼主您好。我的2530用在遥控器上。我想**了做个接收器。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希望您能帮忙解决请联系我1885866800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