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GPS模块射频线的阻抗匹配

楼主(2015-09-24):
我是用SMA接头接天线,要匹配50欧姆阻抗,SMA接头压在射频线上阻抗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什么叫射频头压在射频线上?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射频头压在射频线上?

上图。

如图所示

网友A:
通常都是这样做。
2层板很难控制50欧姆阻抗,看看官方有没有推荐线宽和铺地的安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这样做。
2层板很难控制50欧姆阻抗,看看官方有没有推荐线宽和铺地的安全距离。 ...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这样做。
2层板很难控制50欧姆阻抗,看看官方有没有推荐线宽和铺地的安全距离。 ...

怎么给不了分?一直提示分配错误,我直接把20分都给你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给不了分?一直提示分配错误,我直接把20分都给你了啊

你再试试,我好久没接到分了,期待中秋节”礼物“ :lol

网友B:
2层板做薄些也可以做50欧的,0.8mm的厚度做1.5mm宽的线,1.0的厚度做2mm宽的线,1.6的厚度做3.3mm宽(太过份了),走线周围不要铺地,背面整体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