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共模抑制比慢慢变小的疑惑

楼主(2015-09-24):
差分输入端分别是INPUT1和A1。输入的共模信号是100mV,10Hz。峰值先是5uV左右,2分钟左右波形慢慢变大,如图所示。电阻采用的是1%精度。

网友A:
@airwill 请徐工给看看

网友B:
从输出波形看, 放大器并非工作完全线性区域. 波形的下面是截止的.
两波形的区别, 除了峰峰值发生了变化, 波形的形状也有变化(说成占空比,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由此推想, 并非是放大倍数发生了变化, 而是偏置发生了变化, 而这里的偏置就是失调电压.
如果要验证, 可以给信号加个偏置让输出波形进入线性区域.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的。

网友D:
可以给信号加个偏置让输出波形进入线性区域.

具体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输出波形看, 放大器并非工作完全线性区域. 波形的下面是截止的.
两波形的区别, 除了峰峰值发生了变化,  ...

这个波形像是在原来的波形上调制了50Hz的信号。如果按你说的是失调电压的影响,那么波形应该是不规律上漂或者下漂,即基线不是固定的。

网友B:
在输入脚 IN+ 上拉一个大一些的电阻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输出波形看, 放大器并非工作完全线性区域. 波形的下面是截止的.
两波形的区别, 除了峰峰值发生了变化,  ...

楼上分析的是,首先是放大器的工作区间的,需要调节静态工作点的。

网友F:
为了说明差分放大电路抑制共模信号及放大差模信号的能力,常用共模抑制比作为一项技术指标来衡量,其定义为放大器对差模信号的电压放大倍数Aud与对共模信号的电压放大倍数Auc之比,称为共模抑制比。

网友F:
差模信号电压放大倍数Aud越大,共模信号电压放大倍数Auc越小,则CMRR越大。

网友F:
当差动放大电路完全对称时,共模信号电压放大倍数Auc=0,则共模抑制比CMRR→∞,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电路完全对称是不存在的,共模抑制比也不可能趋于无穷大。

网友G:
从输出波形看, 放大器并非工作完全线性区域

网友H:
调整放大器的工作区间

网友I:
调节放大器的工作区间,需要调节静态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节放大器的工作区间,需要调节静态工作点的

不是这些问题,我现在解决了。谢谢你的回答~:lol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些问题,我现在解决了。谢谢你的回答~

光想着自己解决问题就好,原因是什么也不说明一下。。。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保证屏蔽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看图可知是50Hz干扰调制,

网友L(2015-11-05):
没有尝试过这些问题。

网友M:
这个信号失真了的啦,,是需要看下硬件设计是否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信号失真了的啦,,是需要看下硬件设计是否合适的。

地的问题。屏蔽没做好。谢谢,已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