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hdmi无法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你好。在网上看到你们的讨论,我现在也是用IMX6Q自己开发了一套产品,现在在调试阶段,系统在开发板上完全能启动,但在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中通过串口打印信息查看,系统已经启动起来。但我所连接的HDMI及VGA等都没有任何显示。我的电路设计和开发板基本一样。所以想请教一下,HDMI显示和VGA显示部分,都和那些有关系。。。需要查看那些信息。。

网友A:
uboot的时候输入配置命令:setenv mmc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网友B:
帮楼主认真顶一下吧

楼主:
因为在开发板上启动,显示都是正常的,uboot的时候的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还需要重新进行配置吗?

网友C:
你最好重新配置一下,把开发板上的参数复制过来,试试......不行,再找别的原因......
如果原理一样的话,而你的却不行,就查下硬件焊接或者走线之类的物理问题吧......

楼主:
displayArgs=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这是显示配置的参数。在开发板上应该也是这样的。

网友D:
HDMI是不是比VGA高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