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DSP2812死区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24):
书里说,对于DBTCONx[8~11],死区时间=死区定时器周期m*HSPLCK时钟周期*P,其中死区定时器预定标因子为x/p,这里面P和m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书里直接就给出个公式,具体用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来设定参数,谢谢给位大神啦

楼主:
如果DBTCONx[11~8]的数是m,DBTCON[4~2]对应的预定标因子数是x/p,那么死区的值为(p×m)个时钟周期。”这里面m跟p是怎么选择的,根据什么来取值的?参考的是手把手系列

网友A:
你好  相关帖子看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4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