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一个示波器探头测试高压直流信号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测试直流400v 信道上,负载产生的噪声,测试频段为200k到68M。但是普通的示波器探头耐压值不够。想到用隔直电容来隔离直流400v,但是这个电容好像需要与示波器的探头做一个匹配。用到一个公式c=1/(2pi*fc*R).我设计时这个电容该怎么算呢。用的泰克的普通探头。探头参数也在图片中。求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2015-09-24):
楼主应该准备一支电容和一支电阻,电阻远小于探头输入阻抗,电容根据所需测量信号最低频率确定(注意:计算出的电容值是最小值,实际可以更大一些,即楼主列出公式中的大于号,大几倍甚至十倍完全可行)。
先将电容和电阻接到待测两点,再将探头地线夹夹上,最后将探头接到电阻与电容联接处。拆下来的顺序务必相反。
如果直流400V系统中某点接大地,那么示波器务必加工频隔离变压器后使用,操作者操作时也要注意避免触电造成人身事故。

网友B:
找不到耐压高的电容的话,用两个电阻分压做衰减,然后利用示波器的交流挡测也行,缺点是消耗了点直流功率,且波纹信号也被衰减了点。

网友C:
高压差分探头,你值得拥有: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