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使用28035并行显示lcd12864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将51单片机lcd显示改写成下面28035的,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define R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8
#define RW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9
#define 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0
#define PSB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1
#define BF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7

void init_gpio(void);
void init_12864(void);                                        //12864初始化
void write_order12864(uint16 order);                   //向12864中写入命令
void write_data12864(uint16 shuju);                //向12864中写入数据
uint16 Busy_12864(void);                                        //12864忙信号检测
void write_address(uint16 y,uint16 x);        //数据显示位置
void static1(void);

uint16 const a[]={"你好!"};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FR=0x0000;
        IER=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_gpio();
        init_12864();
        while(1)
        {
                static1();
        }
}

void init_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0x00000000;
        GpioCtrlRegs.GPAMUX2.all=0x00000000;
        GpioCtrlRegs.GPAPUD.all=0xffffffff;
        GpioCtrlRegs.GPADIR.all=0x0000ffff;
        EDIS;
        GpioDataRegs.GPADAT.all=0x00000000;
}

void init_12864(void)
{
        DELAY_US(2000);        //26us
        PSB=1;
        write_order12864(0x30);                   //8位数据,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US(8);
        write_order12864(0x30);                   //8位数据,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US(2);
        write_order12864(0x0c);                //数据整体显示,游标不显示
        DELAY_US(8);
        write_order12864(0x06);                //游标移动方向
        DELAY_US(8);
        write_order12864(0x01);                //清屏
        DELAY_US(80);
}

void write_order12864(uint16 order)                //写命令
{
        while(Busy_12864()==1);
        RS=0;
        RW=0;
        E=0;
        DELAY_US(2);
        E=1;
        DELAY_US(8);
        GpioDataRegs.GPADAT.all=(order&0x00ff)|GpioDataRegs.GPADAT.all;
        DELAY_US(2);
        E=0;
        DELAY_US(2);
}

void write_data12864(uint16 shuju)                //写数据
{
        while(Busy_12864()==1);
        RS=1;
        RW=0;
        E=0;
        DELAY_US(2);
        E=1;
        DELAY_US(8);
        GpioDataRegs.GPADAT.all=(shuju&0x00ff)|GpioDataRegs.GPADAT.all;
        DELAY_US(2);
        E=0;
        DELAY_US(2);
}

uint16 Busy_12864(void)                //忙信号检测
{
        EALLOW;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7=0;
        EDIS;

        uint16 jiance=0;
        RS=0;
        RW=1;
        E=1;
        DELAY_US(2);
        jiance+=BF;
        DELAY_US(2);
        E=0;
        DELAY_US(2);

        EALLOW;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7=1;
        EDIS;

        return jiance;
}

void write_address(uint16 y,uint16 x)                //数据显示位置
{
        switch(y)
        {
                case 1:        write_order12864(0x0080|x);
                break;
                case 2:        write_order12864(0x0090|x);
                break;
                case 3:        write_order12864(0x0088|x);
                break;
                case 4:        write_order12864(0x0098|x);
                break;
        }
}

void static1(void)
{
        write_order12864(0x01);                //清屏
        DELAY_US(8);
        uint16 i=0;
        write_address(2,1);
        DELAY_US(8);
        while(a[i]!='\0')
        {
                write_data12864(a[i]);
                i++;
                DELAY_US(20);
        }
}

网友A:
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
屏幕是好的,只不过我是用5v对12864供电的,而28035的数据传输是3.3v的。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幕是好的,只不过我是用5v对12864供电的,而28035的数据传输是3.3v的。有没有影响 ...

这个好像没有影响   我记得自己也这么处理过
问题解决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C2000IO速度比较快    你整体方面一点看看

网友C:
还有一点是,12864默认是并口的,你可以改一下背后的电阻,改成串口模式

网友D:
应该没有影响的,感觉兼容没问题。

网友E(2015-12-03):
我也调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