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始终为高电平

楼主(2015-09-24):
用CY8CMBR2044做了一块板子,按照参考设计来的,但是目前调试的时候GPIO始终为高电平。

    按照参考设计:
      1、顶层和底层网格地
      2、线宽6mil
      3、感应焊盘放在顶层,芯片放在底层。

网友A:
原理图和Layout看下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设计指南
http://cypress.21ic.com/Document/pageDetail/id/45

网友C:
请教一下,感应焊盘需要做开窗设计吗 ?

网友D:
手册上怎么说得

网友C:
手册上没有特别指明,所以不是特别清楚这点

网友A:
不用,这个是CY的一个板子,最右面是滑条

网友C:
谢谢,不用开窗就方便很多了

楼主:
明白了,我也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