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FE4490读数始终为0

楼主(2015-09-24):
AFE, pi, TE, se, gp
最近在开发AFE4490,读出 写过的寄存器,发现读数一直为0;有用过的小伙伴知道为什么吗?、
uint32_t AFE4490_SPIReadReg(uint8_t addr)
{

  AFE4490_SPIWriteReg(CONTROL0,0x00000001);          // CONTROL0最低位写1,SPI read is enabled  !!必须在STE enable之前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 STE enable
  AFE4490_SendByte(addr);                                          // Send lower register address
  PPG_temp[2]=AFE4490_SendByte(0xff);
  PPG_temp[1]=AFE4490_SendByte(0xff);
  PPG_temp[0]=AFE4490_SendByte(0xff);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SET);// STE disable
  AFE4490_SPIWriteReg(CONTROL0,0x00000000);          // CONTROL0最低位写0,SPI read is disabled
return (PPG_temp[2]*65536+PPG_temp[1]*256+PPG_temp[0]);
}

网友A:
你写完了就读?是不是写之前要有什么解除保护的指令?

网友B:
是不是内部的寄存器写保护了,然后你就根本没有写进去。

网友C:
我记得STM32,和新唐的都有个解除保护的操作才可以写成功。

网友D:
或许楼上说的就是对的,这个你看看人家相关例程里有没有解锁相关的函数。

网友E:
应该写成功了再退出来,用while循环检测写入。

网友F:
是不是内部的寄存器被写保护了

网友G(2019-08-15):
楼主最后最后调通了吧?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H(2020-05-25):
请问楼主调通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