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诚心请教老师帮我分析下这个推挽MOS管为何会如此工作

楼主(2015-09-24):
逆变器前级推挽输出,变压器是EI40,初级2*(0.7*6*3匝),频率40K,50K都测试过,驱动波形没问题可DS就是不听使唤,每次在一个管子关闭后马上导致另外一个管子开通,这样之前设置的死区时间等于没有,即便死区调大DS波形始终是百分之50的占空比,测试电流波形(空载)在半周时间内2边有极高的电流尖峰,说明管子存在共通,附件图片就是我搞的MOS管波形图,实在想不明白,恳请大师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原理图就是普通的TL494推挽电路,在测试过程中为了调整频率死区方便我用STC单片机也测试过,结果都一样,就是死区跑没了,今天重新调整了变压器,波形稍有所改善,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MOS管G和D对地电压波形,我在MOS管的DS并连了一个203瓷片电容,第二张是DS没有并联电容的G和D对地电压波形,其中蓝色是G极驱动波形,黄色是D波形,第三张和第五张是并连电容后的2MOS管DS波形,第四张和第六张是没有并联电容的DS波形,初略一看感觉死区出来,其实根本没出来,MOS管开通依旧超前,可以看到中间黄色波形和蓝色波形有个相交点,有知道的老师帮我讲解下,我对MOS管驱动感性变压器真不懂,需要努力学习,谢谢

楼主:
带载30W后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看到电流波形明显有尖峰,我想应该就是DS这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缺口造成的,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电流波形会有负压尖峰,难道是变压器电感线圈在MOS管关闭瞬间反电动势造成MOS管产生一个负压???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是MOS管GS得到负压后迅速关断,而不是产生这个缺口,实在是想不通,请各位发表下你们的看法啊,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或许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A:
任一半周,当开关关闭,变压器的励磁磁通不能忽变,通过互感,在另一侧初级饶组上以VCC+0。7V的电动势进行消磁,也就是说若开关是以开路的方式进行驱动的关闭是行不通的,楼主必须想办法在死区时将初级绕组“短路”

楼主:
谢谢回复,但我还是不明白,你意思是变压器漏感造成开关管死区时间会产生电压尖锋;可不至于吃掉死区吧?我仔细看了电流波形,感觉这是个视觉上的误通,因为在对应开关管缺口的电流波形没有异常。死区时间消除尖锋电压我是完全开环控制,而且也没看到波形有很大尖锋,不过可以尝试这种方案是否能把开关管吃掉的死区找回来,谢谢!另外有没有这种死区时间带输出的ic

楼主:
也许这张图能说明问题,也符合我实际空载输出波形,所谓的死区没了,其实就是个假象,完全是变压器自感引起的,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至于上升沿那个尖峰我想应该是变压器漏感引起的吧

网友B:
能否把电路图贴上来,可能更有效

网友C(2018-11-09):
大哥,您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许这张图能说明问题,也符合我实际空载输出波形,所谓的死区没了,其实就是个假象,完全是变压器自感引起 ...

对的,当变压器自感比较大,在一个管子截止,一个管子导通、然后截止期,变压器理论上处于完全开路状态,然后漏感造成的谐振上升电压面积就会很大,直接造成淹没了你认为应该可以看见的平直段。
你可以改变变压器参数,适当减少电感量,那个漏感箝位波形就会在某个占空比完全独立出来,看的清清楚楚。
带载30W后你贴的第3个波形,应该分别是2个管子的DS波形吧。你看见的2个倾斜的打折部分,就是死区了,这个波形应该说基本上有点正常了,这还是因为你带了负载、加了电容造成变压器等效条件改变引起的。
电感量太大了。
你可以直接在变压器初级或者次级并联一个合适的电阻,降低变压器总体阻抗,你就可以清楚的看见你分析的波形了。

网友E:
关断速度慢,具体看电路分析

网友F(2018-12-28):
驱动电阻是多大得,会影响管子得关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