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神器的PIC16F726实现电池电压低于3.6V的判断!

楼主(2015-09-24):
原理图如上
找遍了所有的GPIO,都未发现如何实现电池电压的低于3.6V判断。
实际上,该产品当电池电压低于3.6V的时候,双色灯的黄灯就开始呼吸闪烁。也就是P12网络开始闪烁。

猜测,可能是利用P25端口的按键功能实现电池电压的检测。
但是这个设备又有休眠唤醒功能。还是让人诧异。毕竟要休眠唤醒,就只能是中断功能。
ADC已知没有中断功能的。
难道是中断和ADC交互使用?

欢迎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A(2015-11-12):
用VDD做参考电压,选择内部参考电压通道,进行AD转换,由于内部参考是固定值,可以根据AD采样结果,计算出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