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如何去写好软件滤波的方法

楼主(2015-09-24):
各位大神们好!我自己想去学PID但是想从写好软件滤波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动手写。希望各位大神给我一个方向。我该先从什么地方着手开始写,然后再从哪一个地方入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就要学习数字滤波了,一般就是删掉偏离实际值太大的量。

网友B:
软件滤波,需要学习数字滤波技术吧。

网友C:
一般就是删掉偏离实际值太大的量。

网友D:
推荐匠人手记中的有关资料,10种软件滤波方法,网上有资料的

网友E:
PID的,网上应该有不少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的,网上应该有不少资料呢

好的。谢谢您

网友F:
是vhdl的软件滤波还是别的软件滤波呢

网友G:
写好就要多学习了,我也不会,楼主搞到资料分享分享

网友H:
软件滤波算法,有的网上搜搜

网友I:
百度搜下,很多软件滤波的算法了;

网友J:
一般就是滤波器离散化,关键是学好信号处理

网友K: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OFhZvxtjxsb2CpkYbv3
是啊,百度一下试试就出现了,C语言实现软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vhdl的软件滤波还是别的软件滤波呢

STM32  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好就要多学习了,我也不会,楼主搞到资料分享分享

好的。我还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