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设计PCB时CLEARANCE CONSTRAINT的爬电距离

楼主(2015-09-24):
我在设计一款带有高压但又对空间颇为在意的PCB。假设在设计PCB时由这样一个需求:NET A、B、C都是高压信号,相对其他信号都有较大的爬电距离,假设爬电距离要求设置为100mil,但ABC之间的电压却很小,无需过大的爬电距离,彼此之间只需要10mil。此时应该怎么设置PROTEL中的CLEARANCE CONSTRAINT呢?
谢谢。

网友A:
以上图标的序号代表的是间距1就是0.01mm,即一丝,这个是空间的爬电距离,如果PCB上面的话一般1mm, 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