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MCU是否在运行

楼主(2015-09-24):
我刚用STM32F103VB做了块样板,可以用串口正常下载程序,但程序没有按要求运行(这个程序在学习板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不知道MCU到底有没有运行起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MCU是否在工作,到底是不是我的复位电路有问题,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想既然能通过串口下载,则表明MCU内部程序可以运行,是不是表明MCU其实已经正常工作了?

楼主:
样板现在用的是内部时钟。复位电路就是一个104PF的电容。BOOT1接地,BOOT0接一个10K电阻到地(是为了实现一键下载功能)。

网友A:
你先写个IO的程序,比如LED闪烁,跑马灯。

楼主:
现在写的就是一个控制一个IO输出高电平的测试程序,什么都没加。

网友B:
下载个官方的里程进去看看。

楼主:
程序在学习板验证过的。

网友C:
最好跟踪一下,有时候程序在进入main以前就能崩掉。

网友D:
点亮LED灯或者蜂鸣器

网友E:
都用103VB了,不留JTAG或者SWD接口?
话说Jlink才多少钱,正品的几百吧,山寨的几十

网友F:
既然能用串口下载程序,说明至少BOOTLOADER是可以正常运行的,HSI和复位这些关键部分都没问题,如果你确认BOOT引脚的配置没问题,可以允许应用程序运行,就重点检查你的程序吧。

网友G:
你点个灯啊,下载完复位一下,灯不亮就没运行呗

网友H:
重点检查你的程序吧,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既然已经验证过,估计是硬件电路或者焊接问题

网友J:
while循环里   延时置位复位某个IO口

网友K:
先点个灯或者发一条指令给串口

网友L:
先跑一个LED灯,就能知道能否工作了

楼主:
是程序错了,学习板用的STM32F103RC,而样板用的是STM32F103VB,忘记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103VB了,不留JTAG或者SWD接口?
话说Jlink才多少钱,正品的几百吧,山寨的几十 ...

SWD口是有留的,JLINK也有,不过在用学习板的时候有时用JLINK下载不成功,所以不太敢用。

网友E:
很少出现下载不成功,经常仿真,还是找找不成功的原因吧,我都拿jlink烧程序

网友M:
加个发光的二极管,用定时器点它。就像大灰机尾部的那个闪灯

网友N:
下载个官方的里程进去看看

网友O:
这好像没有什么简便方法,只能是下个小程序试试能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