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

楼主(2015-09-24):
如图,这个差分电荷放大器能工作吗?分析电路实在是分析不好。以前见过有人这样使用,只不过两个输入时传感器的正负端,而不是两个传感器。

网友A:
你是要接2个传感器? 要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接2个传感器? 要相减?

恩恩,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电路原理应该可以,R1,R2小些,RF要大
实际上还要考虑运放输入阻抗要高,还有绝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理应该可以,R1,R2小些,RF要大
实际上还要考虑运放输入阻抗要高,还有绝缘问题 ...

电荷放大器的原理应该是积分吧,电荷在反馈电容上累计。可是这个C1和Rf不又成了微分器了吗。我现在是自己被自己搞晕了。

网友B:
电容上电流和电荷是积分关系,电荷放大器好像不是积分,这个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C:
就是积分,即电流的积分。

网友D:
如果是测的加速度的话,还可对加速度积分得速度,再积分得位移。

网友B(2015-11-08):
压电陶瓷位移传感器用的就是电荷放大器。
实际电荷放大器,要考虑:
1.传感器到放大器之间的电缆线绝缘及其屏蔽问题;
2.电路板的绝缘不够加“岛”;
3.高输入阻抗运放选择;
4.运放直流反馈大电阻;
5.隔值电容的合理运用;
6.电荷放大器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