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L21走起27:SERCOM 串口DMA方式

楼主(2015-09-24):
DMA方式的难点我觉得就是在配置DMA的上面,不但要使能DMA还要指定DMA的源地址和目地地址。

  1.

从上边可见,是以一个string数组为源,以USART数据寄存器为目地的DMA传输。

具体的打开快速指导,并按内容形成程序。

具体程序如下:

<P>#include <asf.h>
struct usart_module usart_instance;
struct dma_resource usart_dma_resource_rx;
struct dma_resource usart_dma_resource_tx;</P>
<P>#define BUFFER_LEN    8
static uint16_t string[BUFFER_LEN];
COMPILER_ALIGNED(16)
DmacDescriptor example_descriptor_rx;
DmacDescriptor example_descriptor_tx;</P>
<P>
static void transfer_done_rx(struct dma_resource* const resource )
{    dma_start_transfer_job(&usart_dma_resource_tx);}
static void transfer_done_tx(struct dma_resource* const resource )
{    dma_start_transfer_job(&usart_dma_resource_rx);}
static void configure_dma_resource_rx(struct dma_resource *resource)
{
struct dma_resource_config config;
dma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
config.peripheral_trigger = EDBG_CDC_SERCOM_DMAC_ID_RX;
config.trigger_action = DMA_TRIGGER_ACTON_BEAT;
dma_allocate(resource, &config);}
static void setup_transfer_descriptor_rx(DmacDescriptor *descriptor)
{    struct dma_descriptor_config descriptor_config;
  dma_descriptor_get_config_defaults(&descriptor_config);
  descriptor_config.beat_size = DMA_BEAT_SIZE_HWORD;
  descriptor_config.src_increment_enable = false;
  descriptor_config.block_transfer_count = BUFFER_LEN;
  descriptor_config.destination_address =            (uint32_t)string + sizeof(string);
  descriptor_config.source_address =            (uint32_t)(&usart_instance.hw->USART.DATA.reg);
  dma_descriptor_create(descriptor, &descriptor_config);}
static void configure_dma_resource_tx(struct dma_resource *resource)
{    struct dma_resource_config config;
  dma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
  config.peripheral_trigger = EDBG_CDC_SERCOM_DMAC_ID_TX;
  config.trigger_action = DMA_TRIGGER_ACTON_BEAT;
  dma_allocate(resource, &config);}
static void setup_transfer_descriptor_tx(DmacDescriptor *descriptor)
{    struct dma_descriptor_config descriptor_config;
  dma_descriptor_get_config_defaults(&descriptor_config);
  descriptor_config.beat_size = DMA_BEAT_SIZE_HWORD;
  descriptor_config.dst_increment_enable = false;
  descriptor_config.block_transfer_count = BUFFER_LEN;
  descriptor_config.source_address = (uint32_t)string + sizeof(string);
  descriptor_config.destination_address =        (uint32_t)(&usart_instance.hw->USART.DATA.reg);
  dma_descriptor_create(descriptor, &descriptor_config);}
static void configure_usart(void)
{    struct usart_config config_usart;
  usar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usart);
  config_usart.baudrate    = 9600;
  config_usart.mux_setting = EDBG_CDC_SERCOM_MUX_SETTING;
  config_usart.pinmux_pad0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0;
  config_usart.pinmux_pad1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1;
  config_usart.pinmux_pad2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2;
  config_usart.pinmux_pad3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3;
  while (usart_init(&usart_instance,            EDBG_CDC_MODULE, &config_usart) != STATUS_OK) {    }
       usart_enable(&usart_instance);}

int main (void)
{

   /* Initialize the system and console*/
   system_init();
     configure_usart();
  configure_dma_resource_rx(&usart_dma_resource_rx);
  configure_dma_resource_tx(&usart_dma_resource_tx);
  setup_transfer_descriptor_rx(&example_descriptor_rx);
  setup_transfer_descriptor_tx(&example_descriptor_tx);
  dma_add_descriptor(&usart_dma_resource_rx, &example_descriptor_rx);
  dma_add_descriptor(&usart_dma_resource_tx, &example_descriptor_tx);
  dma_register_callback(&usart_dma_resource_rx, transfer_done_rx,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register_callback(&usart_dma_resource_tx, transfer_done_tx,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enable_callback(&usart_dma_resource_rx,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enable_callback(&usart_dma_resource_tx,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start_transfer_job(&usart_dma_resource_rx);    while (true) {    }</P>
<P>}
</P>
以下是运行结果:

每当我键入8个字符后,就通过串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