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外围器件发热跟布局有关吗?

楼主(2015-09-24):
外置mos,续流二极管和电感发热很大,器件的余量是足够的,跟据规格书选取的,怎样去分析出发热的原因?

网友A:
贴图来说
电感和二极管 选型很重要
板子走线 散热 也很关键

网友B:
既然余量足够只能从散热下手了
布局决定了散热的好坏。
另外就是减小自损耗

楼主:
选外置MOS管,是不是要选Ciss小点的,这样开关损耗才没那么大?

另外,电感和二极管选型要考虑哪个参数,能够减少发热?

网友C:
MOS在满足耐压余量的前提下,尽量选耐压低一点的,
电感用铁硅铝的,和铁粉芯的相比,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发热,
二极管和MOS一样,在满足耐压余量的前提下,也是尽量选择耐压低一点的

楼主:
选耐压低一点为何能够减少发热?
@yytd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耐压低一点为何能够减少发热?
@yytda

一般来说,耐压越低,内阻越小,压降越低,所以能够减少发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耐压越低,内阻越小,压降越低,所以能够减少发热

过于片面
正确的做法是先搞清楚哪个是主要的损耗源再对症下药
例如对于肖特基,不一定压降低的发热就小,还要考虑反向漏电流,有时反向漏电流的损耗可能比正向还大。耐压越低漏电流也越大,可能更热

楼主:
mos管ao4413的. Ron很小,但是Ciss较大,有几千,这个高频损耗是否较大?
这个管能否用于高频开关?
@lyji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于片面
正确的做法是先搞清楚哪个是主要的损耗源再对症下药
例如对于肖特基,不一定压降低的发热就小, ...

好像各款肖特基的反向漏电都差不多大

续流管除了考虑反向漏电流以外,是否还要选Trr小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管ao4413的. Ron很小,但是Ciss较大,有几千,这个高频损耗是否较大?
这个管能否用于高频开关?
@lyjian  ...

Qg大,开关损耗肯定大
能否用于高频开关看给它的驱动能力大小及开关频率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各款肖特基的反向漏电都差不多大

续流管除了考虑反向漏电流以外,是否还要选Trr小点的?

不同工艺出来的肖特基反向漏电流差个几倍几十都很正常
同一个肖特基不同反压下漏电流也差不少
一些低压及频率几百K以下的应用,基本不用去考虑肖特基的Trr,没有不能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