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51单片机串口关闭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单个按键接到P30和P31,可以在串口发送的数据后边加上校验字节,校验失败就把数据扔了,按键1ms读取一次,只有连续读到9次以上的使能电平才算已经按下,在9600波特率下发送数据不多应该可以做到相互不影响。矩阵按键还是别想了,折腾时间。
想不明白怎么会把按键和串口复用,倒是和继电器或者LED复用的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个按键接到P30和P31,可以在串口发送的数据后边加上校验字节,校验失败就把数据扔了,按键1ms读取 ...

是矩阵键盘,用的是买回来的开发板。矩阵键盘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共用是不行的,除非不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用是不行的,除非不同时使用

怎么保证不同时使用呢?因为串口初始化使能以后就关不掉,键盘又得不断的扫描。怎么才可以不同时使用,是不是又回到了如何关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矩阵键盘,用的是买回来的开发板。矩阵键盘就没有办法了?

那就矩阵按键少用两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保证不同时使用呢?因为串口初始化使能以后就关不掉,键盘又得不断的扫描。怎么才可以不同时使用,是 ...

这谁能保证,除非你的需求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唯一的办法是改原理图,不是随便就可以复用的。

网友D:
烂的设计导致的结果,自作自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烂的设计导致的结果,自作自受

本人却是能力很有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您这样专注于嵌入式的高人却看不到我前边已声明买来的开发板?请绕道,谢谢。

网友E:
请使用读、改、写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使用读、改、写入技术。

可以具体提点一下?

网友F:
即使能实现,也太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