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低时钟 精度

楼主(2015-09-24):
请教各位:
1、一个单片机的ADC模块,它的最高时钟为32MHz,如果分频到2KHz,会不会对采样精度有影响?个人感觉如果时钟太低的话,采样时间就会拉长,采样电容的电压就会因为漏电流而下降,导致误差增加。
2、假如ADC的Vref为3.3V,12 bits,总的不可调整误差为4LSB,那么3V的电压转换精度是不是比0.5V的转换精度高呢?换句话说,就是输入电压越高,转换精度越大,当然,输入电压要略小于Vref,以防止“削波”。
谢谢!

网友A:
它的最高时钟为32MHz,如果分频到2KHz,会不会对采样精度有影响?
这个看AD的设计.

个人感觉如果时钟太低的话,采样时间就会拉长,采样电容的电压就会因为漏电流而下降,导致误差增加。
那么说明你的电容真的太差了.

假如ADC的Vref为3.3V,12 bits,总的不可调整误差为4LSB,那么3V的电压转换精度是不是比0.5V的转换精度高呢?
这个和你用的ADC的结构有关,你可以找一下手册里面的线性看一下.一般来说越靠近边缘也差,但有些AD自己设计有补偿.

当然,输入电压要略小于Vref,以防止“削波”。
有些ADC内置一对比例电阻,允许输入电压小超(约0.3V)供电电压,并能正确测量.

网友B:
你讲的精度和MCU本身没关系,根据测量的精度选择合适的MCU才是王道。

网友C:
to LZ:

1)采样频率高低与“采样精度”无关,仅是采用时间间隔的事情。至于你说的“采样电容的电压就会因为漏电流而下降,导致误差增加。”,建议去了解一下ADC是如何采样保持的。

2)参考电压的高低,理论上并不影响ADC精度。当然,如果过低则会对ADC前端模拟部分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最高时钟为32MHz,如果分频到2KHz,会不会对采样精度有影响?
这个看AD的设计.

因为采样电容都很小,比如8pf,如果电压值为3V,那么电容上的电荷就为3v*8pf,假如电容楼电流为1nA,就可以算出1ms后,电容的电压下降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采样电容都很小,比如8pf,如果电压值为3V,那么电容上的电荷就为3v*8pf,假如电容楼电流为1nA,就可 ...

8pF的电容漏电能有1nA,我想问问你这个是什么介质的电容.
PCB敷两片铜的绝缘都比这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1)采样频率高低与“采样精度”无关,仅是采用时间间隔的事情。至于你说的“采样电容的电压就会因 ...

1,采样保持电路这块不是十分清楚,还望赐教…
2,至于参考电压高低对精度的影响,估计是我没说清楚,我这么说吧,假设一个2 bits的ADC,只存在量化误差,参考电压为4V,就是1个LSB为1V,那么当输入电压为0.5v,ADC输出为0,也就是0v,这个时候的误差为(0-0.5)/0.5,如果输入电压为3.5v,ADC输出为3,也就是4v,那这个时候的误差就是(3.5-4)/3.5,这两个精度肯定是后面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pF的电容漏电能有1nA,我想问问你这个是什么介质的电容.
PCB敷两片铜的绝缘都比这个高.
...

所以说不确定嘛,因为没有实际测量…我是在网上搜到的,对电容的漏电流大小没概念。如果我给采样电容充电后,那你觉得过多久去采样它,可能会因为电压下降而导致误差

网友A:
采样电容8pF好像太小,具体你看看你的元件的数据手册要求.我们一般用的是104.有些地方要用到1uF,我们设计也是严格的按手册要求的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采样保持电路这块不是十分清楚,还望赐教…
2,至于参考电压高低对精度的影响,估计是我没说清楚,我 ...

"1,采样保持电路这块不是十分清楚,还望赐教…"

这个建议去看相关的书籍,这里仅就那个保持时间简单说一下:

ADC在进行模数转换时要求输入信号必须稳定不变,所以需要有一个保持电路以维持采样点上的信号值。这个保持时间的长短对于某个ADC来说是固定的,与采样周期没有对应关系(采样周期只要能涵盖这个保持时间即可)。

2,至于参考电压高低对精度的影响,估计是我没说清楚,我这么说吧,假设一个2 bits的ADC,只存在量化误差,参考电压为4V,就是1个LSB为1V,那么当输入电压为0.5v,ADC输出为0,也就是0v,这个时候的误差为(0-0.5)/0.5,如果输入电压为3.5v,ADC输出为3,也就是4v,那这个时候的误差就是(3.5-4)/3.5,这两个精度肯定是后面的好啊

你这个是“相对误差”,等分割下当然是数值越大“相对误差”越小。这不是ADC的精度!

网友A:
关于电容漏电,我只能给你个参考,顺便给个提议:其他地方省点料就算了,关键的那个电容不要买太便宜的.

图1:
10V电压通过1G欧电阻

10V电压通过104独石电容(杂牌,网上买的山寨货,超便宜)

10V电压通过120pF独石电容,火炬牌(国家大厂)

10V电压通过104独石电容,火炬牌(国家大厂)

PS:我的表在零电流大约偏差3-4个字(正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容漏电,我只能给你个参考,顺便给个提议:其他地方省点料就算了,关键的那个电容不要买太便宜的.

图1:

ADC的采样保持电路是内置在ADC之中的,根本就无需弄个外置分离电路!

你也就只能说说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C的采样保持电路是内置在ADC之中的,根本就无需弄个外置分离电路!

按你的意思是不需要外置缓冲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意思是不需要外置缓冲电容?
你也就只能说说而已.

现成的ADC器件和包含ADC的MCU多的是,你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手册。此外,相关教科书和资料也同样很多。按理根本就不用我多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ADC器件和包含ADC的MCU多的是,你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手册。此外,相关教科书和资料也同样很多。按 ...

按理就是根据实际采用的AD实际设计,并非所有的AD都带电压保持,ADC的采样保持电路是内置在ADC之中的,根本就无需弄个外置分离电路!你这样说根本就是误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理就是根据实际采用的AD实际设计,并非所有的AD都带电压保持,ADC的采样保持电路是内置在ADC之中的,根本 ...

你可以举例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举例说明....

LTC2400,我记得这个就不带
ADS1232也算带了,但是依旧需要一颗外置的电压保持电容
早期的ADC和新的Σ-Δ型不一样,Σ-Δ精度高,但瞬间抽取电流大,大多都需要一颗还过得去的电容.
这个和早期的积分式AD不一样,积分式AD需要的是一颗质量很好的积分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TC2400,我记得这个就不带
ADS1232也算带了,但是依旧需要一颗外置的电压保持电容
早期的ADC和新的Σ-Δ型 ...

网友A:
1234我没用过,但如果我没估计错,这里应该要接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34我没用过,但如果我没估计错,这里应该要接个电容.

1232和1234都有这个电容引脚,那是低通滤波,而不是什么采样保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32和1234都有这个电容引脚,那是低通滤波,而不是什么采样保持。

嗯,英文我不是很好,我一直以为它是采样保持的.
LTC2400那个应该不是低通滤波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英文我不是很好,我一直以为它是采样保持的.
LTC2400那个应该不是低通滤波了吧. ...

F了你了,搞得好像我下不到手册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容漏电,我只能给你个参考,顺便给个提议:其他地方省点料就算了,关键的那个电容不要买太便宜的.

图1:

嗯,谢谢这位仁兄,真是太感谢了,:handshake,都帮我做实验了,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东西真心不能省,咱们这个论坛的学习交流气氛很浓,给大家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采样保持电路这块不是十分清楚,还望赐教…"

这个建议去看相关的书籍,这里仅就那个保持时间简单说 ...

嗯,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指相对精度的意思,刚开始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对于采样保持电路那块,有时间是要好好看看,是基础的东西,咱们这个论坛学习交流的气氛很浓厚,给大家都赞一个!: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