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脚带DAC的CPU

楼主(2015-09-24):
求推荐8脚带DAC的CPU,DAC起码要8位的

网友A:
这样的芯片不好找呀,没听说过

网友B:
你可以找找国产的小众单片机,或许有你需要的型号

网友C:
去PIC的选项手册上看看,我记得有的

网友D:
DAC最小也是8位的,还有6位的么?现在的芯片,最小也是8位的单片机,DAC最小也是8位滴

网友E:
找找圣泉,台系,韩系这类的厂家。不行的话,找找语音芯片这类的厂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找圣泉,台系,韩系这类的厂家。不行的话,找找语音芯片这类的厂家。

笙泉吧是。。。圣泉没有听过

网友E(2015-10-27):
引用 网友F:
笙泉吧是。。。圣泉没有听过

对,就是这家,我记得有个带DA的芯片的,引脚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就是这家,我记得有个带DA的芯片的,引脚不多

:lol打字太快,打错了吧。

网友G:
STC或者 PIC 的应该有吧!

网友G:
PIC有!
台系也有!
日本很变态的也有!
日本的CPU有你想不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