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型号查询

楼主(2015-09-25):
通过设备管理器中查询到的VID编号如果被修改,如何查询原芯片厂家的VID码?

网友:
PID、VID修改了就不太好查了吧

网友A:
如果修改后的PID和VID是保存在需要查的那个芯片之外的存储器里,去掉那个存贮器,应该能恢复原厂默认值吧?

网友B:
出售USB2.0的IC,ISP1507A1HNTM  QFN-32  可以免费提供样品QQ:82356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