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问题

楼主(2015-09-25):
MDK, AN, mb, os, se
"no source": Error: command-line:  #564: cannot open embedded assembler output file "C:\Users\Àª\AppData\Local\Temp\p2114-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神马情况啊

网友A:
是不是放到中文目录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放到中文目录下面了

没有啊,我的用户名是中文的,安装文件和输出文件都没放在那里啊

网友B:
不能打开嵌入汇编输出文件,有这个文件吗

网友C:
C:\Users\˻\AppData\Local\Temp\
估计是中文目录,另外是个系统本地临时文件夹,换了。。。。比如在C盘下或者D盘下简历个文件夹、Myspace

网友D(2016-04-26):
引用 网友C:
C:\Users\˻\AppData\Local\Temp\
估计是中文目录,另外是个系统本地临时文件夹,换了。。。。比如在C盘 ...

怎么建立啊??没懂

网友C:
你在其他跟目标建立个文件夹啊,然后名字都是英文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