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新手求救

楼主(2015-09-25):
我以前做过8位的飞思卡尔单片机。项目开发需要,现在想做Kinetis系列的单片机,跑FreeRTOS系统,用IAR开发环境。
我该如何入手??求指学习步骤和资料,手上有FRDM-KE02Z开发板。
我看了三四天,连这么下手都还不知道。KSDK在官网上也不知道怎么下载?捉急!

网友A:
先买一个KL46的开发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买一个KL46的开发板吧

FRDM-KE02Z的开发板不行么??是这边的飞思卡尔代理商给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RDM-KE02Z的开发板不行么??是这边的飞思卡尔代理商给我的

这个也挺好的,在官网上下载例程跑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好,KSDK请到这个链接下载:
www.freescale.com/ksdk
下载KSDK1.2.0,安装后,你会在路径C:\Freescale\KSDK_1.2.0\doc
中的Kinetis SDK v.1.2.0 Demo Applications User's Guide.pdf 文档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KSDK请到这个链接下载:
www.freescale.com/ksdk
下载KSDK1.2.0,安装后,你会在路径C:\Freescal ...

d:\profile\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KSDK请到这个链接下载:
www.freescale.com/ksdk
下载KSDK1.2.0,安装后,你会在路径C:\Freescal ...

你好,官网链接不能下载,我电脑的原因??在其他网络也不能下载

楼主:
不能下载,还是我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官网链接不能下载,我电脑的原因??在其他网络也不能下载

我这边试过,能下载:
https://freescaleesd.flexnetoper ... f24513&ext=.exe
你再点击试试,另外,你登录下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试过,能下载:
https://freescaleesd.flexnetoperations.com/337170/397/8806397/Kinetis%20SDK%2 ...

非常感谢啊,已经下载安装好了。但是里面的examples文件夹  没有frdmke02z开发板的文件夹啊??这个开发板不适用KSDK?????求解答,急盼。:)

楼主:
KSDK   examples文件夹

网友D:
LZ,这种心态做研发,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种心态做研发,真是醉了

不好意思哦,只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比较着急。

网友E:
淡定 跑跑例程一点点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已经下载安装好了。但是里面的examples文件夹  没有frdmke02z开发板的文件夹啊??这个开发 ...

不好意思,看错了,还以为你是FRDM-KL02,KE02的确是没有的,KE02要参考这个代码: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nt_pageType=product
十分抱歉。

网友F:
这个开发板就挺好用的,下载个软件玩玩

网友G:
先跑一下简单的程序,然后把freertos加进去

网友H:
具体看你应用有什么需求,再选择什么样的片子。

网友I:
你把FRDM-KE02Z输入,寻找一下

网友J:
现在程序跑起来了吗,ucos官网有ucos ii的例程

网友K:
Kinetis还是比较简单的,先跑一下l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具体看你应用有什么需求,再选择什么样的片子。

看到你的帖子了。https://bbs.21ic.com/icview-667328-2-1.html
我安装opensda驱动的时候,开发板插到电脑上,不会出现boodloader文件夹。又碰到这样的问题吗?那是哪里我没有弄好?求指导,谢谢啊

网友H:
是什么系统,是和我一样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什么系统,是和我一样的驱动吗?

windows 7 64位 旗舰版。板子KE02Z和你一样,平台想用IAR.我看OPENSDA user's guide之类的是不是说   板子插到电脑上,进入bootloader模式。会出现一个磁盘???我看了设备管理 有CDC ACM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G:
在咱们论坛就有例子,楼主不妨搜索一下

网友H:
windows 7 64位 旗舰版。

我是XP的,32位的,会不会驱动有问题?

楼主(2015-11-05):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错了,还以为你是FRDM-KL02,KE02的确是没有的,KE02要参考这个代码:
http://www.freescale ...

你好,我现在用K22F开发板,KSDK安装 了,其中的demo-app我也演示了一下。还是不知道基本的框架,不会自建一个工程  点亮LED。:dizzy: 我该怎么下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K22F开发板,KSDK安装 了,其中的demo-app我也演示了一下。还是不知道基本的框架,不会自 ...

那你用KDS吧,里面有PE,然后可以新建,选择模块,这样就会帮你生成一个基本的工程。
如果需要点亮小灯,你可以在生成的基本工程里面,直接配置GPIO相关寄存器就可以控制小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KDS吧,里面有PE,然后可以新建,选择模块,这样就会帮你生成一个基本的工程。
如果需要点亮小灯, ...

现在用的是MDK。飞思卡尔本地的代理商建议我用的:D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MDK。飞思卡尔本地的代理商建议我用的

如果是自己的项目,用MDK还是比较好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8034-1-1.html
你这个链接里面,我给了你一个MDK的寄存器控制的例程,你参考下,比较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