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Z128的FTM0,FTM1输出不了PWM问题

楼主(2015-09-25):
请教,KEA128有FTM0,FTM1吗,我的代码让FTM2输出EPWM脉冲波了,但FTM0,FTM1死活没东西出来,也不能响应相应的中断,还有只要对手册里FTM0,FTM1相关的寄存操作了,FTM2都会挂掉也不能输出PWM,复位恢复。求教大神指点~

楼主:
有点怀疑我这个片子没有FTM0,FTM1

网友A:
查看一下芯片资料,里面有没有FTM0和FTM1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靠猜怎么行

楼主:
看过了,确实有的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靠猜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芯片资料,里面有没有FTM0和FTM1

手册看了,确实有呢

网友C:
里面有这两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这两个功能吧

This device contains up to three FTM modules of one 6-channel FTM with full functions
and two 2-channel FTM with basic TPM functions. Each FTM module can use
independent external clock input. The table below summarizes the configuration of FTM
modules.

Table 3-34. FTM modules features

Feature             FTM0/FTM1    FTM2
Number of channels      2          6
Initial counting value    no        yes
Periodic TOF           no        yes
Input capture mode       yes        yes
Channel input filter      no        channels 0, 1, 2 and 3
Output compare mode       yes       yes
Edge-Aligned PWM (EPWM)    yes       yes

楼主:
void ConfigHeatController(uint16_t pta0_pulseWidth,uint16_t pta1_pulseWidth)
{

        uint8_t u8ChanelNum;
        FTM_Type* pFTM;
        InitUartCommand(HeatControllerRecvOneChar);
        g_flag = 0;
        pFTM = FTM2;
        while(1)
                {
                WaitEventSet();
                //重映射管脚
                switch(g_flag)
                        {
                        //ftm2
                        case '1':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0ToPTC0();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2':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0ToPTF0();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3':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0ToPTH0();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4':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1ToPTC1();
                                u8ChanelNum = 1;
                                break;
                        case '5':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1ToPTF1();
                                u8ChanelNum = 1;
                                break;
                        case '6':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1ToPTH1();
                                u8ChanelNum = 1;
                                break;
                        case '7':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2ToPTC2();
                                u8ChanelNum = 2;
                                break;
                        case '8':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2ToPTD0();
                                u8ChanelNum = 2;
                                break;
                        case '9':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2ToPTG4();
                                u8ChanelNum = 2;
                                break;
                        case 'a':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3ToPTC3();
                                u8ChanelNum = 3;
                                break;
                        case 'b':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3ToPTD1();
                                u8ChanelNum = 3;
                                break;
                        case 'c':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3ToPTG5();
                                u8ChanelNum = 3;
                                break;
                        case 'd':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4ToPTB4();
                                u8ChanelNum = 4;
                                break;
                        case 'e':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4ToPTG6();
                                u8ChanelNum = 4;
                                break;
                        case 'f':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5ToPTB5();
                                u8ChanelNum = 5;
                                break;
                        case 'g':
                                pFTM = FTM2;
                                irqn = FTM2_IRQn;
                                SIM_RemapFTM2CH5ToPTG7();
                                u8ChanelNum = 5;
                                break;
                        //ftm0
                        case 'h':
                                pFTM = FTM0;
                                irqn = FTM0_IRQn;
                                SIM_RemapFTM0CH0ToPTA0();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i':
                                pFTM = FTM0;
                                irqn = FTM0_IRQn;
                                SIM_RemapFTM0CH0ToPTB2();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j':
                                pFTM = FTM0;
                                irqn = FTM0_IRQn;
                                SIM_RemapFTM0CH0ToPTB2();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k':
                                pFTM = FTM0;
                                irqn = FTM0_IRQn;
                                SIM_RemapFTM0CH1ToPTA1();
                                u8ChanelNum = 1;
                                break;
                        case 'l':
                                pFTM = FTM0;
                                irqn = FTM0_IRQn;
                                SIM_RemapFTM0CH1ToPTB3();
                                u8ChanelNum = 1;
                                break;
                        //ftm1
                        case 'm':
                                pFTM = FTM1;
                                irqn = FTM1_IRQn;
                                SIM_RemapFTM1CH0ToPTC4();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n':
                                pFTM = FTM1;
                                irqn = FTM1_IRQn;
                                SIM_RemapFTM1CH0ToPTH2();
                                u8ChanelNum = 0;
                                break;
                        case 'o':
                                pFTM = FTM1;
                                irqn = FTM1_IRQn;
                                SIM_RemapFTM1CH1ToPTC5();
                                u8ChanelNum = 1;
                                break;
                        case 'p':
                                pFTM = FTM1;
                                irqn = FTM1_IRQn;
                                SIM_RemapFTM1CH1ToPTE7();
                                u8ChanelNum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ResetEvent();
            /* FTM2 is set as edge aligned pwm mode, high true pulse */
            FTM_PWMInit(pFTM, FTM_PWMMODE_EDGEALLIGNED, FTM_PWM_HIGHTRUEPULSE);
            /* FTMEN enable */
            FTM_SetFTMEnhanced(pFTM);
            /* update MOD value FTM09999表示周期为 9999-0+1个系统时钟周期,即10000*(1/40)us=250us*/
            FTM_SetModValue(pFTM, MOD_MAX);
                //设置脉宽、初始状态为高
                pFTM->CONTROLS[u8ChanelNum].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B_MASK;
            //FTM_NO->CONTROLS[1].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B_MASK;
                pFTM->CONTROLS[u8ChanelNum].CnV  = pta0_pulseWidth;
                //FTM_NO->CONTROLS[1].CnV  = pta1_pulseWidth;
            /* set clock source, start counter */
            FTM_ClockSet(pFTM, FTM_CLOCK_SYSTEMCLOCK, FTM_CLOCK_PS_DIV1);
                }

}

楼主:
通过串口向TRK-KEA128开发板发送单个字符改变g_flag的值,让这个函数执行case '1'-case 'p'的代码段,'1'-'g'都是对的,'h'开始就不能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串口向TRK-KEA128开发板发送单个字符改变g_flag的值,让这个函数执行case '1'-case 'p'的代码段,'1'-' ...

楼主,你debug下,在选择为FTM0的时候,检查下寄存器,看看FTM0的寄存器是否设置对了。
KEA128是支持FTM0,FTM1的,只不过功能相对FTM2弱点,具体区别第3章写了,你也贴出了部分。
FTM0,FTM1肯定是可以工作的,应该还是配置问题,所以,你查看下你的寄存器debug的时候是否设置对了。

网友B:
那好奇怪啊。。没用过 坐等用过的小伙伴解决问题

网友D:
另外,关于你FTM0,1配置影响FTM2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你的驱动有问题,你看看你的代码,在配置FTM0,1的时候,在程序中,是否对FTM2有模块关闭的动作?

网友E: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为何不用PE自动生成代码?
那么简单
点几下鼠标的事情

楼主:
NND,我的大意,手册里明确FTM0,FTM1只能访问
FTM_SC, FTM_CNT,
FTM_MOD,
FTM_C0SC, FTM_C0V,
FTM_C1SC, and
FTM_C1V,
FTM_EXTTRIG
而我直抄FTM2的DEMO代码里,动了FTMx_MODE[FTMEN]位,动了不该动的地方,后果就是这样。
后面没用飞思卡尔的库,自己配置寄存器一条条下来,发现就在动这个FTMx_MODE[FTMEN]位的时候程序总是发生中断,后来注释之,波形就出来了。
总结:干这岗位还是需要非常的耐心与严谨的态度。多谢各位,特别多谢FSL_TICS_ZJJ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PE自动生成代码?
那么简单
点几下鼠标的事情

嗯嗯,用KDS搞得,初入freescale,多谢指点了~

楼主:
怎么结贴呀,找不着地方哇

网友G:
楼主解决怎么弄了吗

网友H:
这俩功能有啊

网友I:
这个还和编译器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和编译器有关吗?

没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NND,我的大意,手册里明确FTM0,FTM1只能访问
FTM_SC, FTM_CNT,
FTM_MOD,

是的,使用FTM0,FTM1需要特别注意,它的功能不如FTM2强大,所以在参考手册第三章提到的FTM0,FTM1没有的功能,就不能操作相关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使用FTM0,FTM1需要特别注意,它的功能不如FTM2强大,所以在参考手册第三章提到的FTM0,FTM1没有的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