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使用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

楼主(2015-09-25):
怎样使用MOS管等简单元件控制负电压的开关

网友A:
说清楚些,把你的需求说完整。

网友B:
开关颠倒过了输入。

网友C:
光耦LED阳极接5V高电平,Q1导通,负载RL获得V1负电压;
光耦LED阳极接地低电平,Q1断开,负载RL断开V1负电压。

网友D(2019-10-14):
来学习一下,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