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感FOC算法电流波形差的原因?

楼主(2015-09-25):
请问各路英雄豪杰,我用stm32 FOC SDK4.0的电机库,做的无感FOC正弦波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调试的时候发现相电流的波形不好,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不是噪声太大了

楼主:
噪音倒是不大,就是波形不wmei完美

楼主:
电流波形很差,调整Iq.Id的PID参数也没有改善

来自iphone 5s

网友B:
会不会是杂波太多了啊??

楼主:
图为电流波形

网友:
看不太清,你这电流峰峰值是多少?AD的采样精度是多少,电流传感器的量程是多少?线性度怎么样,这些都要说明,如果电流很小的话你的传感器量程太大而且AD分辨率太低的话就会造成波形在小电流情况下不太好,你这个波形比较宽,可能是电流小,而且你的电机电感量可能也偏小,会造成这样的波形,你试着加大负载,让电流传感器满偏之后看看波形怎么样就知道了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只给个图是很难判断的,电机控制就是针对这个电流波形,造成波形不好的原因太多了,与你观测器观测到的电角度也有关系,如果电角度连续性不好,可会造成波形不好,因素很多,具体分析

网友D:
如果是空载电流,就算不错的啦

网友E:
这个需要一定技术实力的,我还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只给个图是很难判断的,电机控制就是针对这个电流波形,造成波形不好的原因太多了,与 ...

非常感谢,我会按照你的思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杂波太多了啊??

应该和电流采样部分的电路有关系,我使用的是单电阻电流采样,电路如图:

电流采样短路

电流采样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和电流采样部分的电路有关系,我使用的是单电阻电流采样,电路如图: ...

额  主要就一个LM358放大电路,感觉电路本身没啥问题。

网友:
大不了搞个小电容。

网友F(2016-05-26):
敢问楼主问题解决得怎样了啊,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G:
I sensor 那里信号要调理下 吧

网友H(2016-08-11):
好像我的电流波形比你的还差,但是好的波形是怎样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额  主要就一个LM358放大电路,感觉电路本身没啥问题。

单电阻对运放有要求的哦,你这358肯定不行

网友J:
波形不完美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