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LT8900,PL1167 2.4G收发芯片,一对多的控制

楼主(2015-09-25):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使用到LT8900无线收发芯片,目前遇到的情况是一对一控制没有问题,但是一对多控制时,接收端一时可以一时收不到信号,请问大神,用这个芯片,是不是一对多的情况下,还要对哪些寄存器设置不一样呢?请指教。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没办法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没办法帮到你

也谢谢来捧场。:handshake

楼主:
怎么没有来顶啊?:Q

网友B:
接收端接收主机的广播包好解决,到了多个接收端发送主机引起信号争端的时候更让你想哭

网友C:
发送端不停的扫描接受端通道的频率来匹配  我也在做那个产品  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能将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么,相互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端不停的扫描接受端通道的频率来匹配  我也在做那个产品  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 ...

我是用在LED灯具遥控上的,每个遥控器有固定的ID码,接收器必须配对学习才能控制的,没有广播信号,接收器如果接收到学习(配对)过的遥控器ID,就能操作控制。但是目前我做的一对多接收效果差,几个灯具放在一起,配对过后,同时控制时,有的不能接收到,偶尔又可以,一对一就很好(只有一个接收器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多个接收器在一起的话,本振辐射抑制能力差了?

网友E(2015-10-27):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LED灯具遥控上的,每个遥控器有固定的ID码,接收器必须配对学习才能控制的,没有广播信号,接收 ...

同一条指令,多发几次试试。因为是接收端分辨遥控器ID,很有可能没有收到数据。另外不要开AUTOACK模式了,会干扰成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条指令,多发几次试试。因为是接收端分辨遥控器ID,很有可能没有收到数据。另外不要开AUTOACK模式了 ...

是的,我没有开,我也尝试过发射器把数据发二次,但是接收部分有的做二次数据处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没有开,我也尝试过发射器把数据发二次,但是接收部分有的做二次数据处理了。 ...

二次处理很好办,接收端做个比较,或者一段时间只处理一次就行了

网友F:
没玩过这东东呢

网友G(2015-11-28):
没有特殊需要修改的寄存器,只要遥控器能单独控制每一个接收端,就可以全部控制了。

网友H(2016-03-04):
接收到数据延时1S+随机数发送就可以解决信道冲突了。

网友I(2016-04-21):
教教我,我正在搞这个,有时接收不到,

网友I:
跪求大神教教我,常常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J:
我也要来一个看看

网友K(2016-06-24):
2.4G语音一对多遥控,喆华电子在此领域胡比较成孰的方案。其主要以2.4G语音一对多传输方案为主。

网友L(2017-04-10):
请问楼主有没有操作寄存器的手册

网友M(2018-04-02):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有没有操作寄存器的手册

楼主找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