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在机器人上怎么用?

楼主(2015-09-25):
例如,通过RS485给机器人发送位置信息,机器人运动。假设机器人在某个位置停止,那么主控机怎么获得机器人所在的位置信息呢?

网友A:
加一个让机器人返回自己的位置的代码

网友B:
485只是通讯的载体,动作执行依靠的是传感器信号,然后靠指令实现,跟485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只是通讯的载体,动作执行依靠的是传感器信号,然后靠指令实现,跟485无关。 ...

那用图中的方式控制机器人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图中的方式控制机器人可行吗

那只是通讯总线的结构,跟控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通讯总线的结构,跟控制无关。

我要通过主控板给驱动板发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通过主控板给驱动板发指令

总线对指令是“透明”的,看来你对基本概念还是处于基本全盲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对指令是“透明”的,看来你对基本概念还是处于基本全盲的阶段。

那目前的机器人都采用什么模式控制,我得控制好几个直流电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目前的机器人都采用什么模式控制,我得控制好几个直流电机呢

这个要看具体动作,简单的无所谓什么控制算法,位置控制即可,复杂的则需采取适当算法,诸如PID等等,甚至还有极复杂的AI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动作,简单的无所谓什么控制算法,位置控制即可,复杂的则需采取适当算法,诸如PID等等,甚 ...

春阳老师,机器人的多机主从分布控制是用CAN总线好,还是485总线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阳老师,机器人的多机主从分布控制是用CAN总线好,还是485总线好?

无所谓,都可以,再强调一遍,总线只是通讯载体,跟分布控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