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中断号在内核什么位置

楼主(2015-09-25):
我在芯片手册里面找到了中断号,一般这些中断号在内核里面都用宏定义了,直接调用就好了,但是这些中断号的宏定义在哪些文件里面,有说在irq.h里面有,但是好多irq.h啊
D:\新建文件夹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网上都查不到

网友A:
你要用中断号的话,直接用那个GPIO_TO_IRQ宏就可以了,参考一下内核中的例子......

网友B:
楼主想用哪个中断呢

网友C:
用中断号的话,直接用那个GPIO_TO_IRQ宏就行

网友D:
没有用过呢,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E:
那个启动文件里是不是有啊

网友F:
是的,一般都在irq文件里面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