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射频衰减器串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9-25):
请教一下,我用下图中这种射频衰减器,4个串联,每个衰减30dB,理论上可以衰减120dB,然后用信号发生器输入2dBm,470MHz的信号,在输出端读出的信号有-90dBm左右,而且只要手一摸到这堆衰减器的外壳,输出信号幅度就会大幅度变化。

请问,这种射频衰减器可以串联使用么?我想用比较便宜的方法实现120dB左右的470MHz信号衰减,还有没有好办法呢?

网友A:
呵呵,兄弟,你在做射频啊,拉个长线,把接收端拉出去。

楼主:
啊呀,不行啊,要定量啊。做过把发射端和接收端距离拉开放,但是信号随时都在变的说。

主贴忘了贴图了。补上。

网友B:
1.衰减器频段多少?
2.你先接1个、2个试试是多少,再来分析

楼主:
衰减器不是同一品牌的,频率最低都是2G的,接2个,衰减60dB时候,输出读到的信号值是正确的。

网友C:
什么意思?衰减器最低频率2G,你输入470MHz,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啊呀,不行啊,要定量啊。做过把发射端和接收端距离拉开放,但是信号随时都在变的说。

楼主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让你拉长线是把收发的距离拉远,增加空间隔离,衰减还是要用的,楼主看来不是专业做射频

楼主:
啊呀,我做工装用的,也不可能把收发放得太远啊。

网友A:
把收发端屏蔽起来

网友D(2017-10-23):
因为空中衰减不是无限的,比如在这4个衰减器的20cm的距离上,空中的数据月80db,虽然你的衰减器每个是30db,4个是120db,认为0db衰减到末端是-120db,但其实空中只衰减了80,实际到末端是-80dbm+-120dbm=-80dbm。解决此问题有2中方法,1:信号源功率设为较小值,如-50dbm。2;增加隔离腔,使隔离器之前有严格的隔离,信号源有严格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