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发射与433接收太近会不会不好?

楼主(2015-09-25):
433发射离433接收太近的时候控制有延迟,但是拉开一定距离之和控制很流畅,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大神知道吗?求科普

网友A:
以前有人说离的太近会有信道阻塞,但是具体应该离的多近就不知道了,无线好像是有近场、远场一说,最好离一个波长以上的距离。以上结论是道听途说的,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至少我不知道,您要是弄明白了,别忘了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说离的太近会有信道阻塞,但是具体应该离的多近就不知道了,无线好像是有近场、远场一说,最好离一 ...

谢谢您的解惑,我会再去了解下的

网友B:
我最的准备做个产品。 要用到433发送和接收。 要不要一起研究下

网友C(2015-11-30):
估计你用的TI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说离的太近会有信道阻塞,但是具体应该离的多近就不知道了,无线好像是有近场、远场一说,最好离一 ...

看一下电磁场的传输特性

网友E:
正好我也有研究,原因是发射功率大,近距离。背噪也大,拉开发射距离远了,背噪也就小了。总之发射功率也大。背噪也大。

网友F(2015-12-30):
一般片子有AGC.范围不会太大,有些带衰减

网友F:
楼上,都快十年了,你们还是那两个片子

网友C:
估计用的TI1100吧,会饱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