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控制电路

楼主(2015-09-25):
(无正文)

网友A:
F=1/(2*3.14*R*C);
就可以算出C;

实际取值再留余量,C缩小5到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2*3.14*R*C);
就可以算出C;

算出来,波形还是被拉了,我现在直接不用电容了

网友B(2017-05-23):
肯定没有了 相当于低通滤波 给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