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K22外部晶振不工作

楼主(2015-09-25):
PIC18F45K22
外部晶振是20MHz,电容是22p
配置位:#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XT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PLLCFG = OFF     // 4X PLL Enable (Oscillator used directly)
#pragma config PRICLKEN = ON    // Primary clock enable bit (Primary clock is always en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External Oscillator Switchover bit (Oscillator Switchover mode enabled)

寄存器
OSCCON和OSCCON2使用默认值

但是就一直不工作在外部晶振,都是在内部晶振工作

请高手指点下,哪里还需要设定吗?

谢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个型号,我觉得所有配置为和与振荡器有关的寄存器最好都配置一下,pic的单片机配置的东西太多,稍有差别就无法工作,建议多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恩,寄存器也配置一下,还真就可以了

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寄存器也配置一下,还真就可以了

谢谢提醒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