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I.MX6Q中将GPIO_7管脚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5-09-25):
我使用的是MCIMX6Q-SDB的官网开发板,内核源码是linux-3.0.35,我测量了一下,GPIO_7 口输出高电平,现在我准备将它输出低电平。我首先看了一下\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ersd.h文件,里面有对管脚的声明
在\arch\arm\plat-mxc\include\mach\iomux-mx6q.h中有对GPIO_7的IOPAD属性,
\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ersd.c中加入了#define SABRESD_GPIO_7   IMX_GPIO_NR(1,7)
然后下面怎么做呢。。。????

网友A:
然后用gpio的相关函数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用gpio的相关函数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hi
有资料介绍说是在 board-mx6q_sabresd.c中通过初始化函数static void _init mx6_sabresd_board_init(void)设置管脚功能的,具体真的找不到啊,是不是设置好功能后还需要将GPIO口设备注册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同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用gpio的相关函数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具体什么函数,能透漏一下吗,小弟我是新手,还望老大鼎力相助

网友C:
这个问题太好了  必须顶

网友A:
首先在board-mx6q_sabersd.h里面修改你用的IO的pad,然后,用这两个函数设置,具体参数,根据你的实际需求设置......
还不会,就参考board-mx6q_sabersd.c里面的例子......
gpio_request(121, "pd25");
gpio_direction_output(121, 0);
0代表低电平,1代表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board-mx6q_sabersd.h里面修改你用的IO的pad,然后,用这两个函数设置,具体参数,根据你的实际需求 ...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E:
用gpio的相关函数输出低电平

网友F:
都设置好了,将gpio——7输出电平就可以了啊

网友G:
楼主是想给GPIO高低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想给GPIO高低电平吗

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提供的内核驱动是将GPIO_7输出为高电平,我是把它改为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