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测温方案求提意见

楼主(2015-09-25):
想做一个热水器的测温电路,测出水温并通过两位LED显示出来,谁有好的方案推荐下,谢谢!
我的想法是NTC+MCU(带ADC)+两位LED+220V阻容降压后用5V稳压二极管稳压,不知道可行不,精度如何?谁提下意见,推荐个合适的MCU。

网友A:
一个14脚的带AD的MCU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测温精度要求劣于±1℃,这个方案应该可行。但是如果测量100℃的开水恐怕这个精度就不行啦,也许显示100℃水不开,或者99℃烧干了水壶却不停止加热。

网友:
stm8S003+热敏电阻

网友C:
用个最便宜的带ADC的MCU 然后用热敏电阻。。。在来几个电阻分分压就OK了 成本低的一塌糊涂

网友D:
警钟长鸣!安全第一!!!若非人不会接触的独立绝缘系统(如电子电度表等),切勿用RC降压整流供电。

网友E:
前几天拆了一个,安装在楼梯转弯处的应急照明灯,发现就是用的容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