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开发板想要在待机状态设置显示器的背光关闭

楼主(2015-09-25):
我用的i.mx6q开发板,内核是linux-3.0.35  开机过大概10分钟后会进入睡眠模式,但是它背光还亮着。
我想着时候给它背光关了。咋整啊。我现在知道控制背光的管脚。也知道GPIO可以控制这个管脚的高低电平。
但是具体怎么做不知道。
PS:本人菜鸟,如问题弱智,还请见谅。

网友A:
android么?android的话,休眠会自动把屏幕关掉......估计你驱动没搞对......

网友B:
驱动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初始化程序没有做好吧

网友D:
在驱动那里是不是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E:
在board-mx6q_sabresd.c文件里有一个sabresd_suspend_enter函数和sabresd_suspend_exit函数,在这里你可以对背光的控制电压做处理。理论上讲,睡眠模式下,PWM控制脚会关掉背光的。你的问题应该是LCD控制电源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droid么?android的话,休眠会自动把屏幕关掉......估计你驱动没搞对......

不是安卓,是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oard-mx6q_sabresd.c文件里有一个sabresd_suspend_enter函数和sabresd_suspend_exit函数,在这里你可以 ...

对的,是电路方面,有电源直接给背光进行供电了。现在板子改成使用我们自己的板子,是不是只要将管脚与IO口改成我们自己使用的?  比如我们现在要用 GPIO3_20这个口,通过它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控制背光的亮还是灭。   然后我们发现board-mx6q_sabresd.c中关于GPIO3_20这个口刚好是一个BACK_LIGHT_EN,是不是别的就不用改了,直接用它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是电路方面,有电源直接给背光进行供电了。现在板子改成使用我们自己的板子,是不是只要将管脚与IO ...

直接配成GPIO,相应的拉高拉低操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