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物联网功能的锂电路灯,采用什么无线技术比较好?

楼主(2015-09-25):
请教论坛各位朋友,带物联网功能的锂电路灯,采用什么无线技术比较好?网上查询好多是采用zigbee 2.4GHz的,但如果路灯数量较多的情况下,通过接力传输一次需要的延时会比较长,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假设节点之间接力传输一次需要20mS~30mS,比如200盏路就是200*2*20=8000mS  这还是最快的情况,如果查询其他剩余199盏,需要的时间也是很长,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请参考:电力线MODEM技术

网友B:
延时几秒种亮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嘛。
路灯的功能是照明,用不到这么精确的定时吧。

网友C:
用ZIGBEE就可以的 一般锂电路灯都在无法通市电的地方,没人在乎那1秒钟的

网友D:
几分钟都无所谓。。。。这个时间不太重要

楼主:
如果做个查询平台,点击查询,要先睡一觉,然后再来看结果吗?

网友E:
一般情况是,路灯的状态都是保存在控制端的,并且定时刷新。
并不是查找哪一个才能知道哪一个灯的状态

网友B:
以前是用BP机控制的,呼一下路灯就亮了。当然了,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BP机了。
实际上也可以用远程zigbee,距离能达到几公里的那种。
我用过远程串口透传模块,标称3公里,我实测1公里,9600波特率,完全正常,跟串口直连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用BP机控制的,呼一下路灯就亮了。当然了,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BP机了。
实际上也可以用远程zigbe ...

单点那么远的距离,如果数据量不大,低频率的应该更好一点吗?比如43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是,路灯的状态都是保存在控制端的,并且定时刷新。
并不是查找哪一个才能知道哪一个灯的 ...

谢谢!我觉得像您这种方法,应该可以部分克服查询延时太长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欢迎大家莅临指导~

网友F:
几秒钟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点那么远的距离,如果数据量不大,低频率的应该更好一点吗?比如433MHz ...

我用的470M的数传模块,效果不错

网友G:
有屁用,总控机可,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谢谢大家!!!

楼主(2016-01-11):
自己来顶贴

网友H:
看来都是方案商。

网友I:
带物联网的zigbee路灯在远距离的情况下可以每几十公里(或者每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设置一个有线网络基站,全部基站链接到你们的服务器。。。
而且也不必每个路灯都安装ZigBee模块吧,像这种长距离的可以用高功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