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安卓导航键不好用的问题

楼主(2015-09-25):
我安卓里模拟器的导航键上下左右和确认键按了没反应。
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版本高了不支持?
我用的是6.0.正在下载5.1的。
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不清楚,不过现在的Android手机一般都没有这几个键了吧,对开发应该没什么大影响,可以直接拿真机调试哇。

楼主:
问题就在这儿啊,真机没有那几个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