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VHDL程序,仿真正确,下载后不正确

楼主(2015-09-25):
写了一段程序,仿真完全正确,但是下载到芯片上面,脉冲就是出不来。
--*************************************************************************
-- @file                Stepper_Motor.vhd
-- @author
-- @version        v1.21
-- @date                09/24/2015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tepper_motor IS
--GENERIC(pulse_width:INTEGER:=25000;                                --脉冲宽度20uS
--                  pulse_frequency:INTEGER:=25000);                --脉冲频率1ms

PORT(        clk:IN STD_LOGIC;
                start:IN STD_LOGIC;
                en,dir,reset,step_pulse:OUT STD_LOGIC);
END stepper_motor;

ARCHITECTURE control OF stepper_motor IS

        SIGNAL state0:INTEGER RANGE 0 TO 7:=0;

BEGIN

p1:PROCESS(clk)

        --VARIABLE pulse_width:INTEGER RANGE 0 TO 12500:=0;
        VARIABLE uniform_speed:INTEGER RANGE 0 TO 35000:=0;                                --35000/0.7ms
        --VARIABLE pulse_width_cnt:INTEGER RANGE 0 TO 12504:=0;
        VARIABLE uniform_speed_cnt:INTEGER RANGE 0 TO 35004:=0;
        VARIABLE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0:=0;                --5000000/100ms
        VARIABLE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4:=0;
        VARIABLE accelerated_speed:INTEGER RANGE 0 TO 49650:=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state0 IS
                        WHEN 0 => IF start='0' THEN
                                                state0<=1;
                                                ELSE
                                                state0<=0;
                                                END IF;
                        WHEN 1 => en<='1';
                                                step_pulse<='0';
                                                dir<='0';
                                                reset<='1';
                                                state0<=2;
                                                --pulse_width:=12500;
                                                uniform_speed:=35000;
                                                --pulse_width_cnt:=0;
                                                uniform_speed_cnt:=0;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5000000;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0;
                                                accelerated_speed:=49650;
                        WHEN 2 => IF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4 THEN
                                                        step_pulse<='1';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1;
                                                ELSE
                                                   step_pulse<='0';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0;
                                                        state0<=3;
                                                END IF;
                        WHEN 3 => IF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3/4 THEN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1;
                                                ELSE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_cnt:=0;
                                                        state0<=4;
                                                END IF;
                        WHEN 4 => IF uniform_speed<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 THEN
                                                        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accelerated_speed_initial-accelerated_speed;
                                                        state0<=2;
                                                ELSE
                                                        state0<=5;
                                                END IF;
                        WHEN 5 => IF uniform_speed_cnt<=uniform_speed/2 THEN
                                                        step_pulse<='1';
                                                        uniform_speed_cnt:=uniform_speed_cnt+1;
                                                ELSE
                                                        step_pulse<='0';
                                                        uniform_speed_cnt:=0;
                                                        state0<=6;
                                                END IF;
                        WHEN 6 => IF uniform_speed_cnt<=uniform_speed/2 THEN
                                                        uniform_speed_cnt:=uniform_speed_cnt+1;
                                                ELSE
                                                        uniform_speed_cnt:=0;
                                                        state0<=5;
                                                END IF;

                        WHEN OTHERS => state0<=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control;

网友A:
1看看管脚绑定是否正确。
2测量一下输入信号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管脚绑定是否正确。
2测量一下输入信号是否正确。

这些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看不懂VHDL,似乎没有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VHDL,似乎没有复位?

复位信号一定需要加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VHDL,似乎没有复位?

是没有复位信号,复位信号一定需要加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没有复位信号,复位信号一定需要加上吗?

一般来说,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必须!

xuander还是有经验啊,我把以上程序重新修改了一下,把复位加上,然后在复位的时候把需要赋初值的变量和信号都赋了初值,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