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哪位大神用过STM32F103驱动USB WIFI模块吗?求简单指点一下

楼主(2015-09-25):
新手刚入行,想用STM32F103+RTL8188来实现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交换。求指点,谢谢!
有几个疑问:
1. STM32F103本身不能做host,但是我只需与RTL8188一对一连接,而且连接后不需要再插拔。是不是可以通过USB简单的进行设备与设备的连接,不用考虑是否是host?
2. 如果1假设成立,那STM32跟wifi模块通过USB在没有host的前提下如何交互呢?

网友A:
也想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B:
外接个USB芯片啊

楼主:
你的意思是加个usb芯片来扩展STM32的USB host功能?

楼主:
由于STM32F103没有USB host或是OTG功能,改用105了。

网友C:
估计是方案选错  如果简单联网可以用spi uart接口的wifi片子 如果要很大数据量 上mtk这类openwrt的片子吧  stm32接usb的无线怪怪的

楼主(2015-11-19):
是方案选错了,STM32F103不支持usb host。改为STM32F105了。

网友D:
通过usb接口,编程难度是不是比SDIO,uart大?

网友E(2016-10-19):
楼主,最近我也在做STM32驱动USBwifi,我想问下你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之前用的SPI接口wifi。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开发资料,不胜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