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Z的PC15,PC14,PC13口

楼主(2015-09-25):
STM32F205Z的PC15,PC14,PC13口如何设置成普通IO口

网友A:
PC13,我们的mini板就有用到,作为触摸屏的片选脚.
PC14,15,我也没用过。

网友B:
这三个引脚作为输出时有以下限制: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引脚作为输出,作为输出的引脚只能工作在2MHz模式下,最大驱动负载为30pf,并且不能作为电流源(如:驱动LED)。

网友C:
如果没有使用RTC, 没有开 入侵 功能时,可以直接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