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显示分辨率在哪里改?

楼主(2015-09-25):
如题,IMX6的显示分辨率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啊,无能为力了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吧,希望大神来帮忙

网友C:
你查看一下ldb.c文件,里面有对应的几组分辨率配置信息。然后在board-mx6q_sabresd.c里面做匹配。

网友D:
ldb.c文件里面有设置吧

网友E:
不是太懂这方面啊,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什么屏?分辨率的设置是要在BSP中屏.c文件中设置的。板子的文件也要做相应的修改,同时在板子启动时候u-boot中的参数也要设置OK,才能保证屏的正常显示。

网友G:
u-boot中的参数需要设置,而且还要修改driver/video/mxc目录下相关的c文件,具体看看里面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