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电平转后后波形严重失真!!求解!急!

楼主(2015-09-25):
各位大神:
           小弟把3V/10k波形经过芯片TXB0104后变成5V电压输出,但波形严重失真!并且电压也只有3V,并没有到5V,请教哪里出问题??具体如图所示!

输入的3V波形

输入的3V波形

输出失真波形

输出失真波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是啊,百思不得其解!!已经把后级去掉,只剩这颗芯片,就是波形出来变形严重!!!

网友B:
电源上多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周围引入的噪声太大了啊

网友D:
学习一下

等待解决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弄明白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F:
OE使能端是接1.8V吗

网友G:
你的OE怎么这么接啊。直接连到5V上不行吗

网友H:
楼主在仔细检查下你的芯片外围,如果还是不正确,建议你去TI问问他们的相关工程师。

网友I:
IC是不是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弄明白原因是什么啊

不确定!貌似跟驱动电流有关,我在上面挂的50Ω限流电阻时按照PDF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IC是不是已经挂了?

没挂,正常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OE怎么这么接啊。直接连到5V上不行吗

OE关联VCCA的,VCCA我接了1.8V,OE要先拉地,等上电稳定再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周围引入的噪声太大了啊

旁边没有强干扰源,因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OE关联VCCA的,VCCA我接了1.8V,OE要先拉地,等上电稳定再拉高

你这种接法肯定不对啊。即使你想关联VCCA,也不能这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接法肯定不对啊。即使你想关联VCCA,也不能这么接啊。

请问应该怎么接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