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微控制器的时钟方案

楼主(2015-09-25):
本节介绍的系统时钟方案取决于电压工作范围 (VDD) 与系统时钟频率的关系以及 Flash 等待 周期与系统时钟频率的关系。
可以使用三种不同的时钟源来驱动系统时钟 (SYSCLK):
1.HSI (8 MHz) 振荡器时钟。
2. HSE(4 MHz 到 32 MHz)振荡器时钟。
3. 主锁相环 (PLL) 时钟,具有 PLL 电压控制的振荡器 (PLLVCO) 输入频率。
所有外设始终均源自 SYSCLK。
注:Flash 等待周期(延迟)数根据 CPU (Cortex-M0) 的频率设置:
- 如果 0 < SYSCLK <= 24 MHz,则等待周期设置为“0”
- 如果 SYSCLK > 24 MHz,则等待周期设置为“1”

网友A:
Flash 等待周期(延迟)数根据 CPU (Cortex-M0) 的频率设置
1.HSI (8 MHz) 振荡器时钟。
2. HSE(4 MHz 到 32 MHz)振荡器时钟。
3. 主锁相环 (PLL) 时钟,具有 PLL 电压控制的振荡器 (PLLVCO) 输入频率。
所有外设始终均源自 SYSCLK。

网友B:
这个结构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C:
CubeMX下一看就明白,还带自动计算和配置时钟数,一目了然

网友D:
主锁相环 (PLL) 时钟,具有 PLL 电压控制的振荡器 (PLLVCO) 输入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锁相环 (PLL) 时钟,具有 PLL 电压控制的振荡器 (PLLVCO) 输入频率。

是的。。。。

网友E:
这种方案对电压的范围有限制的。。。。

网友F:
Flash 等待周期(延迟)数根据 CPU (Cortex-M0) 的频率设置:
- 如果 0 < SYSCLK <= 24 MHz,则等待周期设置为“0”
- 如果 SYSCLK > 24 MHz,则等待周期设置为“1”

网友G:
所有外设始终均源自 SYSCLK。

SYSCLK很重要啊

楼主:
是啊,这个还是要掌握的。。哈哈

网友H:
系统时钟方案取决于电压工作范围 (VDD) 与系统时钟频率的关系以及 Flash 等待 周期与系统时钟频率的关系。

网友:
如果 0 < SYSCLK <= 24 MHz,则等待周期设置为“0”

网友I:
如果 SYSCLK > 24 MHz,则等待周期设置为“1”

网友J:
时钟还是很复杂的,需要好好学学

网友K:
取决于电压工作范围 (VDD) 与系统时钟频率的关系以及 Flash 等待 周期与系统时钟频率的关系

好像没说电压工作范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