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在GCC环境下玩f446re

楼主(2015-09-25):
同事的ID被禁言了,无法交作业,接我的id发一下。以下为(blueskycoco)的原创

   主要为了介绍下如何用gcc在命令行下编译固件库,实现一个简单的串口echo功能,并blink led

1 软件资源
arm-2013.11-24-arm-none-eabi.exe
可从百度搜索

2 Makefile介绍
${COMPILER}/stm32f446re.axf: ${COMPILER}/startup_${COMPILER}.o
${COMPILER}/stm32f446re.axf: ${COMPILER}/stm32f446re.o
${COMPILER}/stm32f446re.axf: ${ROOT}/driverlib/${COMPILER}/libdriver.a
${COMPILER}/stm32f446re.axf: stm32f446re.ld
SCATTERgcc_stm32f446re=stm32f446re.ld
ENTRY_stm32f446re=ResetISR
CFLAGSgcc=-DUSE_STDPERIPH_DRIVER -DSTM32F446xx

如有新的文件添加,可以在这里加入。换了板子平台注意修改 -DSTM32F446xx

3 ld文件介绍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0x00080000
    SRAM (rwx)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0020000
}

换了板子的话,注意改flash和sram的容量

编译命令
make
安装到板子里(需要依赖openocd,暂时还没搞通 可以先用st的烧录软件)
make install

网友A:
编译命令
make
安装到板子里(需要依赖openocd,暂时还没搞通 可以先用st的烧录软件)
make install

网友B:
用gcc的启动文件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startup_gcc.c里设置的,很简单的 一看就懂

网友C(2015-11-04):
你同事的ID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同事的ID是多少?

blueskycoco

网友C:
我发现他之前发了广告贴了……是被盗号还是他自己发的?我现在解禁了,如果还是继续发广告贴还得继续禁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他之前发了广告贴了……是被盗号还是他自己发的?我现在解禁了,如果还是继续发广告贴还得继续禁言 ...

多谢喇叭,几年前被禁的,应该是被盗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谢喇叭,几年前被禁的,应该是被盗了吧

不谢哈,以后注意自己的号别被盗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