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FOR ARM 7.10编译错误[Pe028]

楼主(2015-09-25):
问题: 我在使用IAR FOR ARM 7.10编译 stm32f407工程时出现一下错误
Error[Pe0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1.错误指向IAR工程代码见下图
{  10,  10,  5,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flash_start_address[0]) }

2.经过测试将u32 flash_start_address[19] = {0,0,0,0,0,0,0,0,0,0,0,0,0,0,0,0,0,0,0}中的19个元素改成{  10,  10,  5,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0x1000) };编译及可以通过。

3.上诉类似代码在Keil中编译可以通过。

向各位大神求解:
因为我的变量flash_start_address[19]需要在其他地方计算出值,所以无法一开始就给定固定值。然后作为该处指针的地址传值进去。
问: 网上查资料说IAR编译审核比Keil严谨,我想知道怎么修改该错误【Pe028】,或者说如何配置IAR编译器使它忽略此处错误。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因为那个后面是个地址不是数组元素,所以你取地址符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个后面是个地址不是数组元素,所以你取地址符也是可以。

谢谢你的回复,但如果是取地址的话,那结果就成取的是变量的地址了,而不是变量值了。我是想用变量值作为使用的地址,而不是变量地址作为使用的地址。 还有什么办法么?奇怪的是在KEIL中类似的操作KEIL编译器不会报错

网友B:
可以试一试把强制类型转换放在其它中语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试把强制类型转换放在其它中语句进行.

试过了,只要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flash_start_address[0])中的flash_start_address[0]不是一个常量(像0x1000)的话,在其它地方都会提示同样的错误。焦急求搞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只要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flash_start_address[0])中的flash_start_address[0] ...

你的这个数组实在初始声明里初始化的么?在创建数组的时候不能赋值一个变化的值.

网友C:
试试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D:
应该本来就是那么写的不

网友E:
试一试把强制类型转换放在其它中语句进行

网友A:
这个就尽量避免使用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吧。

网友F:
Error不能忽略吧,忽略了还能运行吗,warning可以忽略,IAR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