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1270能用于低功耗吗?

楼主(2015-09-25):
大神们,
  请教个问题,ALTERA的EPM1270能否用于低功耗,或者说里面是否有低功耗系列的。。。。。
感谢啊!

网友A:
可以啊,这个就是Altera的MAX®V CPLD的低成本,低功耗CPLD。
当然,低功耗是个感性词。具体你需要控制在多小的功耗,要根据你的具体需要来判断这个CPLD能否满足要求。
另外,低功耗是个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个ic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