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奇怪了?index的值怎么不变化呢?大神来看看吧

楼主(2015-09-25):
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I_595=P2^1;
sbit RCK_595=P2^2;
sbit SCK_595=P2^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void HC595ShowData();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ndex=0;
        EA=1;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T0=1;
        TR0=1;
        HC595SendData(0xFF);
        HC595ShowData();
        while(1)
        {
                if(i>=1000)
                {
                        i=0;
                        index++;
                        if(index>=16)
                        {
                                index=0;
                        }
                }
                HC595SendData(ledchar[index]);
                HC595ShowData();
        }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if((SendVal<<j)&0x80)
                        SI_595=1;
                else
                        SI_595=0;
                SCK_595=0;
                _nop_();
                SCK_595=1;
    }
}
void HC595ShowData()
{
   RCK_595=0;
   _nop_();
   RCK_595=1;
}
void intert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i++;
}

网友A:
看了帖子,我只想说一句很好很强大!

imgur.com/WdKLwQx,imgur.com/GjqAlgX,imgur.com/xB88WAR,imgur.com/Qz1LdrW,imgur.com/91v0s4e,imgur.com/uaJ7mXq,imgur.com/Wsrz2VL,imgur.com/atltUU5,imgur.com/BQZUzEx,imgur.com/QJK0hYO,imgur.com/jQSTTgh,imgur.com/SmP6hTB,imgur.com/K6pkEHw,imgur.com/TAU3859,imgur.com/VumIFB2,imgur.com/dZY4Csm,imgur.com/Dvd3nwc,imgur.com/LaK4KZ9,imgur.com/sQKlsrQ,imgur.com/0HacljE,imgur.com/98GGyfP,imgur.com/AjXJ5ak,imgur.com/cHoM1ID,imgur.com/ODmdkiv,imgur.com/JAln6mS,imgur.com/AXRhU72,imgur.com/x0pgN6y,imgur.com/m4EjC1a,imgur.com/RUiiY7Q,imgur.com/sjttTek,imgur.com/I6L9oYi,imgur.com/blDJNNl,imgur.com/E4ajGiG,imgur.com/T1RODXG,imgur.com/0DEGR9f,imgur.com/8Wf91AJ,imgur.com/IXwxKVc,imgur.com/upvyZTl,imgur.com/tmnYdhp,imgur.com/TMjglFp,imgur.com/68YAXZq,imgur.com/mtf9DPp,imgur.com/v7nK8y2,imgur.com/T7iQqcO,imgur.com/AckabRw,imgur.com/O3rem23,imgur.com/U6dzhyK,imgur.com/dBJi8TB,imgur.com/b2otDSk,imgur.com/0VViS4A,imgur.com/HZPDVue,imgur.com/2gCqSOg,imgur.com/QRbZw70,imgur.com/wx9DU6S,imgur.com/NhioMHp,imgur.com/zc6vmxT,0531seo.7958.com.cn,km2015.7958.com.cn,heb2015.7958.com.cn,qingdao2015.7958.com.cn,shenyang2015.7958.com.cn,hefei2015.7958.com.cn,chongqing2015.7958.com.cn,chengdu2015.795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