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ADC采样实验

楼主(2015-09-26):
最近公司又做了一款407的样板,正好需要用到407的ADC功能,需要用PC.2来检测RFID芯片的射频电源功率,首先看了下407的数据手册
可以配置到ADC1/2/3任何一个控制器的信道12上面.我打算将PC.2映射到ADC3上面和使用DMA功能,又看了下DMA的请求映射表,ADC3使用的DMA2的流0信道2
编程思路:
首先将DMA和IO以及ADC的时钟使能,其次将相应的IO配置成输入模式,最后配置DMA和ADC
注意

楼主:
/*定义ADC3的数据寄存器地址,DMA功能要用到外设的数据地址
*ADC3的数据地址为外设基地址+偏移地址,基地址在RM0090 Reference
*manual(参考手册)的地址映射表里,为0x40012200,ADC_DR
*偏移地址为0x4C,故实际地址为0x40012200+0x4C = 0x4001224C */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24C)

代码详见:

void Adc3_Init(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DMA2 Stream0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3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 ADC3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2,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3 DMA */

  ADC_DMA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3 */

  ADC_Cmd(ADC3, ENABLE);

        /* Start ADC3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如果不是外部触发则必须软件开始转换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2 (ADC Channel2) PC.1 (ADC Channel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运行效果图片:

网友A:
哈哈 看的不懂,楼主,这个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实现了哪些功能??